UPS的选型原则

楼主(2008-08-01):
一、UPS的分类

现在的UPS大致可分为三类:后备式、在线式和在线互动式。一般来说,UPS主要工作在两种不同的市电环境:当市电正常时,由市电通过UPS供电;当市电不正常时,由电池通过逆变器向负载不间断供电。

1、在线式和后备式

从原理方面看:在线式UPS同后备式UPS的主要区别在于:后备式UPS在有市电时仅对市电进行稳定,其逆变器不工作,处于等待状态;当市电异常时,迅速切换到逆变状态,将由电池供电。因此,由市电转为逆变器工作时有一段转换时间,一般小于10ms。而在线式UPS开机后逆变器始终处于工作状态,零中断。另外,在线式UPS价格昂贵,而后备式UPS相对较便宜。

2、在线互动式

当市电正常时,UPS的逆变器处于反向工作,给电池充电;在市电异常时,电池通过逆变器供电。因此,也有转换时间。

二、UPS的容量选择

一般电器负载都会给出其额定功率或额定电流及功率因素等参数,但由于不同类型的负载差异较大。根据负载总容量,UPS容量一般可以按以下公式选择:UPS的容量≥负载总量/O 8,即负载总量应为UPS额定容量的80%以下。选择80%,主要是考虑到负载启动时冲击电流以及以后用户的扩容问题。另外,对于电力要求严格且不允许断电的包装企业,可以使用UPS电源与柴油发电机组,这样就能提供365×24h供电。

三、UPS电源供电系统的配置

对于网络中心、信息控制中心等行业,要求UPS供电系统的故障率非常低,最好其故障率为零。在UPS电源中可采用容错功能的冗余配置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冗余UPS电源供电系统中,采用多台UPS组合起来共同承担向负载供电的任务。目前,主要的冗余配置方案有以下几种:

1、主机一从机型的“热备份’UPS供电方式;

2、直接并机冗余供电方式;

3、双总线冗余供电方式。

由于直接并机冗余供电方式很好的解决了并机时同频率、同相位、同幅度的问题。在企业经济能力
的允许下,可采用“1+1”型直接并机方案,用于对企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