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问题?

楼主(2008-08-01):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我在使用帮助的时候老是弹出   应用程序错误:“0x00000000”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系統原因,我的系統中安裝有8.52E,從早先的7.0一路使用過來,也無發現有何問題。系統為正版軟体。

我建議不要使用所謂ghost版本的軟体。

以上~~

网友B:
关机,重启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C:
软件和系统不兼容。。。

楼主:
那怎么办,有地方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