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节省线芯的多信号传输接线方法

楼主(2008-08-01):
如图,在远距离传输SB1,2的信号(或更多信号)状态时节省线芯数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在这里利用了交流电的正负半波分别传输两个信号,而传统的接线两个信号传输需要三芯,在多个信号传输时本方法几乎可以省一半的线芯数,补充说明一点:中间继电器K1,2是直流驱动型并需要并联电容抗干扰和防止K1,2触头跳动

网友A:
伙计,你试过吗?这样行吗?

网友B:
不太明白

楼主:
实验过了可以,从理论上说几十毫秒的信号无法传输,不过继电器之类的电路也应付不了那么快的信号,所以这张图适用于继电器线路的信号传输

楼主:
有没有人有办法在两芯线上将本地信号传输到远方同时将远方信号传输到本地?上面贴的图实现了远距离单向的两个信号的传输.

网友C:
你可以用485通信协议啊

楼主:
楼上误会我的意图了,我是想双向传输继电控制系统的信号,不是串行通讯数字信号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人能就4楼的问题给点招.

网友D(2010-03-16):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E:
回四楼:下面是两地互相打信号中间用两根线的图:
按下SB1后KA2吸合,按下SB2后KA1吸合,D1与D4是为了防止两个按钮一块按下后发生短路,当然两个按钮同时按下后哪个继电器也不吸合。
要是把零线从B地取的话,那中间就会只剩一根线,如下图: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互相学习。

楼主(2010-04-22):
楼上图中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时我认为应当是两个继电器同时动作!

网友E:
谢谢winter938,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时是两个继电器同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