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D

楼主(2008-08-01):
想请问台达PLC能同时执行两组SPD指令吗?

SC机型和EH机型的SPD检测频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A:
台达PLC可以同时使用两组SPD指令,对于ES(5.7版本以上的)和SA/SC系列机种,两组之间(X0、X1)是相互独立的

SC机种 SPD的检测频率为X1(30KHz),X0(10KHz),但是如果使用两组通道,则两组通道的脉冲频率之和不能超过30KHz

网友A:
因为现在的EH机种已经升级为EH2,对于EH2机种

X0/X1指定为A/B相脉冲输入通道,接受的脉冲频率最大为100KHz

X2(X3)为两个独立的通道,每个通道可以接受的最大脉冲频率为10KHz。

网友A:
本人前段时间刚好做过一个SPD接受编码器信号测转速的小项目。

网友B:
如123tuiioio所说:

台达PLC可以同时使用两组SPD指令,对于ES(5.7版本以上的)和SA/SC系列机种,两组之间(X0、X1)是相互独立的

SC机种 SPD的检测频率为X1(30KHz),X0(10KHz),但是如果使用两组通道,则两组通道的脉冲频率之和不能超过30KHz

因为现在的EH机种已经升级为EH2,对于EH2机种

X0/X1指定为A/B相脉冲输入通道,接受的脉冲频率最大为100KHz

X2(X3)为两个独立的通道,每个通道可以接受的最大脉冲频率为10KHz。

补充一点:当SPD指令指定X输入点后,该点不可以再被当成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输入端或者外部中断插入信号

网友C:
SPD指令很好用啊。我在一台老设备(胶合板单板旋切机)改造中测量主轴的速度,然后计算控制伺服电机控制单板厚度。厚度控制令客户满意。不过要求PLC的速度运算非常快。我用的是台达EH2的,2.3ms。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D(2017-05-18):
台达ex2可以同时使用两组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