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为什么不允许开路

楼主(2008-08-01):
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的负载都是阻抗很小的电流线圈,因此它的二次测量是在接近于短路状态下工作的。根据磁动势平衡可得公式:I1N1 - I2N2 = I0N1 可知,由于I1N1绝大部分被 I2N2 所抵消,所以总的磁动势 I0N1 很小,即激磁电流 I0(即空载电流)很小,只有一次电流 I1 的百分之几。

如果二次侧开路,则 I2 =0 ,有 I1N1 = I0N1 ,即 I1 =I0,而 I1 是一次电路负荷电流,不因互感器二次负载变化而变化。因此,此时励磁电流就是 I1,剧增几十倍,使励磁磁势剧增几十倍,这将产生:

铁心过热,甚至烧毁互感器。

由于二次绕组匝数很多,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绝对不许开路,在系统设计中,不允许在二次侧加装熔断器和断路器。

网友A:
根本的原因就是匝数太多,我这个外行就这么认为,

一次线圈的电流很大,为了不影响主电路,匝数并不多,所以压降很小,

而二次侧线圈匝数就多了,这是危险的原因。

网友B:
二次绕组匝数很多,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网友:
明白了,不管为什么是这样了

网友C:
如果开路,二次产生高电压~~~~

网友D:
那么是否应该做相应的保护哪?

网友E:
有点明白了,之前一只以为,之会产生高压的

网友F:
学习中,说得有道理.

网友G:
1、如果二次侧开路,则 I2 =0 :

1)因为 I1N1 = I2N2 时,I1N1 -I2N2 = 0 ,铁心磁通Φ=I(I1N1 -I2N2)/Rm =0;

2)当 I2 =0时,而 I1 是一次电路负荷电流,不因互感器二次负载变化而变化。因此铁心磁通Φ=(I1N1 -I2N2)/Rm = I1N1/Rm;

3)此时励磁电流就是 I1,剧增几十倍,使励磁磁势剧增几十倍,铁心磁通Φ达到饱和!

2、这将产生铁心过热,甚至烧毁互感器;

3、由于二次绕组匝数很多,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网友H:
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

网友I:
、如果二次侧开路,则 I2 =0 :

1)因为 I1N1 = I2N2 时,I1N1 -I2N2 = 0 ,铁心磁通Φ=I(I1N1 -I2N2)/Rm =0;

2)当 I2 =0时,而 I1 是一次电路负荷电流,不因互感器二次负载变化而变化。因此铁心磁通Φ=(I1N1 -I2N2)/Rm = I1N1/Rm;

3)此时励磁电流就是 I1,剧增几十倍,使励磁磁势剧增几十倍,铁心磁通Φ达到饱和!

2、这将产生铁心过热,甚至烧毁互感器;

3、由于二次绕组匝数很多,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网友I:
就是这样,好危险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就是这样,好危险的。

网友K: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L:
二次绕组匝数很多,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

网友M:
会产生高电压.,,,,

网友N: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