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继电器

楼主(2008-08-01):
我有一台自动切割机,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电流继电器的选者问题,

主切割电机功率 :15KW电压:  AC380V  型号:Y160-4

要求主电机刚启动时,电流继电器不发信号,当切割片切割完工件后,电流变化比如20A,就发信号给PLC

1请问题有这样的电流继电器吗? 具体型号请说下

网友A:
加我的QQ,5929052,保证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B:
我建议你加一个电流变送单元,然后加一个显示控制仪表即可解决问题

你是哪里的,如有需要和我联系

QQ99033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