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者:学习单片机一定要学会C语言或混编语言吗?

楼主(2008-08-01):
各位大侠:

         你们好!我是刚开始了解单片机想学习一下,本人除会编PLC程序其他软件我是一点不会!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以下几个问题:

1.一定要学会C语言或混编语言才可以编单片机程序吗?有没有单片机专用编写程序?

2.是不是混编语言比C语言学起来容易?学混编语言是不是对电脑硬件有要求?

3.介绍几种学习软件的书给我

                         以上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哪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单片机专用的编写程序就是汇编语言。它和PLC不太相同,不同厂家的PLC编写语言可能略有不同,但汇编语言基本上对所有公司产的单片机都通用。

关于c语言和汇编语言,你若学过C语言可以用C语言编写,但我个人认为汇编语言容易些,因为我没有C语言基础。

对于单片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资料较好。下面这个网址是北航的51单片机视频教程,看看吧,应该对你有用。

http://www.yostudy.com/video/video.php?vid=51

好好学吧。

楼主:
冲锋陷阵 :

您好!我最近就是在看这个视频,确实讲得很细致!另外我还想请教,源程序编译器介绍的有很多如:MASM5.0      VISUALASM       RadASM 您觉得那种比较好用呢?谢谢!

楼主:
这个论坛好冷清阿,没几个人进来!版主要跟我们多多指点,人气才会旺啊!

楼主:
keil c51 这个编程软件那里下载?高手请教

网友B:
启东微机应用研究所的软件也不错,中文界面,有大量示例源程序,适用于51系列机

我用的是汇编,感觉相对C语言比较灵活

网友C:
现在使用的比较多的还是c编写单片机程序.像dsp里同样大部分代码使用的是c语言.c语言编程是一定要掌握的.

楼主:
发个好的编程的软件给我啊!我现在下载到一个Keil uuision3好像限制为2k!谢谢各位。zhang19751106@126.com

网友C:
可以使用medwin3.0有中文版的,属于51系列的编程软件,需要keil编译工具支持,工控网自助资料库里有,我上传过的.如果你使用avr的mega系列的单片机也可以去下载相关的c编程IDE,都有解开的版本.对我们来说没有限制,免费.

网友D:
不会语言怎么编程!!!

网友E(2008-08-31):
相对来说C语言是比较符合人的逻辑思维,但想成为这方面的高手最好还是用汇编.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已大概了解一点点知识了

楼主:
有很多人说单片机不适合用在工业控制上,说抗干扰能力很差有时甚至会让整个系统瘫痪!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很多人说单片机不适合用在工业控制上,说抗干扰能力很差有时甚至会让整个系统瘫痪!有这么严重吗?

抗干扰能力很差是设计不好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相对来说C语言是比较符合人的逻辑思维,但想成为这方面的高手最好还是用汇编.

是不是高手并不是看他用什么语言!

网友G:
啊  还单片机呢  别学了 学会了  也就快淘汰了

网友H:
这东西我也没学会上学是没有重视语言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那里错了,混编总是不成功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用的软件有问题?Keil   uVision3找不到2的

网友I:
#FFH前加0,应为#0FFH。先设置一下SP吧。

网友I:
16,17,18行04H,FFH改为#04H,#0FFH.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没有加#,FFH数前边没有加0,现在已经可以拉!

楼主:
我在线软件模拟测试为什么P0口下边的 ins项为什么都是0,其它如:P1/P2/P3口的 ins
为什么有打勾呢?

网友J(2008-11-28):
ins是内部状态的值,P0是受外部电路影响的,KEIL里是假设没有外部电路,在没有其他电路影响下P0为高. 在模拟中P0口没有外部影响他的状态就不会改变的. 其他的口结构与P0不同,所以一样。

单片机的引脚结构要了解啊!

网友K:
在Keil里怎么用汇编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发个好的编程的软件给我啊!我现在下载到一个Keil uuision3好像限制为2k!谢谢各位。zhang19751106@126.com

俺也要一个

网友M:
单片机的用途大,有前途,可惜我没玩底精

网友N:
对:张羽 关于

发个好的编程的软件给我啊!我现在下载到一个Keil uuision3好像限制为2k!谢谢各位。zhang19751106@126.com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你没有注册的原因,注册一下就好了。在网上下一个注册码好了。

楼主:
没有找到有注册码可以下载啊?有注册码的都收费的

网友O:
我觉的C语言运用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汇编语言一般单片机用的多。

网友P(2010-01-14):
我的理解:对初学者和没有学过C语言的人而言,单片机用汇编语言比较好(有点:代码长度较小)。C的特点是逻辑性较强,适合C学的很好的人。反正,我觉得用汇编语言较好(因为我C学的较差,从上大学起,一直用的是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