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224XP与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08-08-01):
s7-200与三台易能变频器自由口通信方式连接,控制频率没有问题,但是连续运行读取变频器参数时,存在同时收发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哪位高人请给与指点。

网友A:
虽然不知你的程序,但可以肯定这个跟你的程序有莫大的关系。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编程时不要让XMT指令多条同时运行就可以了。我用的是时间片。也可以用通讯完成,然后转到下一台的通讯方式。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相互学习。

 ;

楼主:
我也认为是时序发生了冲突,可也是按通信的要求做的呀,恳请在这方面有实际经验的给预指点。本人邮箱:dondon_001@sina.com

楼主:
看来这方面的专家还是太少啊,

提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勉:

西门子s7-200CN系列224XP自由口通讯控制变频器发送完成正常,回读变频器参数出现丢失字节现象,尤其是帧头。该如何解决?

PLC运行速度相比通讯速率要快很多,接受信息时如何处理接受等待问题?

采用发送完成中断和接受完成中断还是难免发生XMT、RCV同时发生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LDB<>   SMB86,0和SM4.6两条指令应如何协调使用?

email:dondon_001@163.com

网友C(2008-09-19):
路过学习 顶你一下 我也正在学PLC与变频器的通信问题!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问题太有难度了。
你可以试试问下易能的工程师,他们才有标准答案。
贡献个号码给你:27628626 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