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设备故障诊断方法

楼主(2008-08-01):
一、常规检查法

1、目测

目测故障板,仔细检查有无保险丝烧断,元器件烧焦,烟熏,开裂现象,有无异物断路现象。以此可判断板内有无过流,过压,短路等问题。

2、手摸

用手摸并轻摇元器件,尤其是阻容,半导体器件有无松动之感,以此可检查出一些断脚,虚焊等问题。

3、通电

首先用万用表检查各种电源之间有无断路,如无即可接入相应的电源,目测有无冒烟,打火等现象,手摸元器件有无异常发热,以此可发现一些较为明显的故障,而缩小检修范围。

例如:在哈尔滨某工厂排除故障时,机床的数控系统和PLC运行正常,但机床的液压系统无法启动,用编程器检查PLC程序运行正常,各所需信号状态均满足开机条件。进一步检查中发现,PLC信号状态与图纸和设备上的标记不一致,停机拔出电路板检查,发现PLC两块输出板编址不对,与另两块位置搞错,经交换后,机床正常运转。对于发生这个故障的机床所采用的SIMATIC S5—150K可编程控制器,只要编址正确,无论将线路板的位置怎样排列,系统均能正常运转,但相应地执行元件和信号源必须正确地对应,一旦对应错误就会发生故障,甚至毁坏机床。另外,根据用户提供的故障现象,结合自己的现场观察,运用系统工作原理亦可迅速做出正确判断。

二、仪器测量法

当系统发生故障后,采用常规电工检测仪器工具,按系统电路图及机床电路图对故障部分的电压,电源,脉冲信号等进行实测判断故障所在。如电源的输入电压超限,引起电源监控可用电压表测网络电压,或用电压测试仪实时监控以排除其它原因。如发生位置控制环故障可用示波器检查测量回路的信号状态,或用示波器观察其信号输出是否缺相,有无干扰。

例如,上海某厂在排除故障中,系统报警,位置环硬件故障,用示波器检查发现有干扰信号,我们在电路中用接电容的方法将其滤掉使系统工作正常。如出现系统无法回基准点的情况,可用示波器检查是否有零标记脉冲,若没有可考虑是测量系统损坏。

三、用可编程控制器进行PLC中断状态分析

可编程序控制器发生故障时,其中断原因以中断堆栈的方式记忆。使用编程器可以在系统停止状态下,调出中断堆栈和块堆栈,按其所指示的原因,查明故障所在。在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维修中这是最常用有效和快速的办法。

四、接口信号检查

通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检查机床控制系统的接口信号,并与接口手册的正确信号相对比,亦可查出相应的故障点。

五、诊断备件替换法

现代控制系统大都采用模块化设计,按功能不同划分不同模块,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电路的集成规模越来越大技术也越来越复杂,按常规方法,很难把故障定位到一个很小的区域,而一旦系统发生故障,为了缩短停机时间,我们可以根据模块的功能与故障现象,初步判断出可能的故障模块,用诊断备件将其替换,这样可迅速判断出有故障的模块。在没有诊断备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现场相同或相容的模块进行替换检查,对于现代控制系统的维修,越来越多的情况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诊断,然后用备件替换损坏模块,使系统正常工作。尽最大可能缩短故障停机时间,使用这种方法在操作时注意一定要在停电状态下进行,还要仔细检查线路板的版本,型号,各种标记,跨接是否相同,对于有关的数据和电位计的位置应做好记录,拆线时应做好标志。

六、利用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判断

现代控制系统尤其是全功能数控具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通过实施时监控系统各部分的工作,及时判断故障,给出报警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动作,避免事故发生。然而有时当硬件发生故障时,就无法报警,有的数控系统可通过发光管不同的闪烁频率或不同的组合做出相应的指示,这些指示配合使用就可帮助我们准确地诊断出故障模板的位置。如SINUMERIK 8系统根据MS100 CPU板上四个指示灯和操作面板上的FAULT灯的亮灭组合就可判断出故障位置。

上述诊断方法,在实际应用时并无严格的界限,可能用一种方法就能排除故障,亦可能需要多种方法同时进行。其效果主要取决于对系统原理与结构的理解与掌握的深度,以及维修经验的多少。

网友A:
要取决于对系统原理与结构的理解与掌握的深度,以及维修经验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