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有关PMAC控制电机问题!

楼主(2008-08-01):
最近一直在用PMAC-PC一型卡(三个轴),开始一直比较好用,但是搬了一次设备(卡插在工控机上),不知怎地,单独给PMAC供电时输出引脚DAC1-3和DAC/1-3的电压为0.15V,但是只要一给工控机上电就出现输出电压为0的情况,现在三台伺服电机都不能动了,用jog和O命令也都没有输出了(用了几次$$$复位命令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搬的过程中出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是否需要重新安装一下pewin32,好像在win2000的设备管理器中没有看到pmac(不过在MotionEXE中可以看到它,pewin32中I变量也可以看到)!注:前后两次比较了一下JMACH1的电平:AMP FAULT1-3和POSITIVE/Negative END LIMIT1-3由原来的TURE变成了False。

谢谢!

网友A:
重插卡,要在 设备管理器那里能看到,不然重装驱动

网友B:
呵呵,PMAC的可移动这么差?

楼主:
谢谢多恩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pamc卡可以成功通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