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变频调速技术在节能方面的应用

楼主(2008-08-01):
用变频器来对异步交流电动机调速,是八十年代末迅速发展成熟的一项高新技术。它的优点是:调速的机械特性好,调速范围广、调整特性曲线平滑,可以实现连续的,平稳的调速,尤其当它应用于风机、水泵等大容量负载时,可以获得其它调速方式无法比拟的节能效果。
  传统的调速方法,大都是将多余的能量利用电阻等消耗掉,以此来调整负载能量的消耗,从而达到调节负载转速的目的。而一种新技术——变频调速技术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那么究竟何为变频调速呢?我们知道:异步交流电动机的转速n=60f/p,其中p为电动机的极对数,f为加在电动机上的电源的频率。普通电机一旦制造好以后,其极对数是不变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连续的调节加在电机上的电源的频率的话,就可以实现对电机转速的连续调节,这就是变频调速。变频器就是可以完成变频调速功能的高科技产品。
  以前的风机、水泵等,对于风量和水流量的调节,都是保持风机、水泵的转速不变,靠调节风门或阀门的开度来实现的。这样,大量的能量都消耗在克服风门或阀门的阻力上了,引入变频调速的概念后,我们就可以将风门或阀门全开,而通过变频器来调节风机或水泵的转速来控制风量或水流量,从而避免了将大量的能量消耗在风门或阀门上,也就起到了节能的效果。
  变频器的节能潜力到底有多大呢?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流量Q的三次方与功率P成正比,即!POCαQ3。其中α为一定值系数,那么当所需流量为额定流量的80%时, 所需功率仅为额定功率的(0.8)3,即:51%。
  当所需流量仅为额定功率的60%时,
  所需功率仅为额定功率的(0.6)3,即:22%;
  以我厂一台20t/h的中压锅炉为例;
  引风机:110kw/h,鼓风机:55kw/h,共165kw/h;
  当用风门控制时,根据阀门特性曲线可知:
  风量Q为80%时,需功率P=90%×165≈148kw/h;
  风量Q为60%时,需功率P=76%×165≈125kw/h;
  使用变频调节时:
  风量Q为80%时,需功率P=51%×165≈84kw/h;
  风量Q为60%时,需功率P=22%×165≈36kw/h;
  则由变频调节与阀门调节相比较可知:
  80%风量时每小时节能148-84=64kw;
  60%风量时每小时节能125-36=89kw;
  按全年运行7000小时计算,其中80%风量运行5000小时;60%风量运行2000小时;
  全年节能5000×64+2000×89=49.8万kw/h;
  按每kw/h0.5元计,则:
  全年可节约49.8×0.5=249万元
  一台110kw和55kw变频器共需投资16万元左右,8个月即可收回投资,由此可见,其节能效果非常显著。
  目前,变频调速技术已逐渐为许多企业所认识和接受,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必将得到更加广范的应用,也必将为认识和接受它的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网友A:
像我们厂的风机,鼓风机是30KW的电机只有40A的电流,要怎个变频节能,我想不如把电机放到22KW不就不行,

网友B:
1、“鼓风机是30KW的电机只有40A的电流”,说明电机实际运行功率小只有20KW,不需要变频改造;

2、如果想降速运行,采用改变传动比的方法更好!

网友C:
楼上的!教了你几年啦还没有学会变频器的应用啊?用你加油门的理论你能在秒级时间内换根皮带轮或者减速机吗?再次告诉你变频器是调速的,是根据各种生产工艺变化要求随时而改变速度的,不是调节一次速度后就再不改变的.另外在工业应用中改变减速比的目的更重要是改变驱动负载的转矩(杠杆原理不会没有搞懂吧!)的.在改动传动比之前搞清速度和转矩的前因后果.

再次提示你在真真弄懂后讲给别人,不要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