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

楼主(2008-08-01):
空压机上油温电子控制器显示E1故障,确认油温传感器坏了,用表量也坏了,就换了正常.可是用了2天又出现这种故障,用表量又坏了,花了一千多块买了就这么会坏吗,请问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油温传感器外面不时有保护套吗????你讲的空压机是螺杆机吗?什么牌子?这么烂。。。。。。是温控仪表还是传感器,温控仪表1000RMB,差不多.油温传感器只有100RMB左右啊!!!!!!

楼主:
是螺杆机,.,几家报价都是一样

网友B:
我们厂用的是阿特拉斯GA系列的,4台运行蛮好,油温传感器没有怎么坏过。

网友C:
你讲的空压机是螺杆机吗?什么牌子?

网友D:
我们用玛泰滑片的

3台没坏过,坏了的话一个电话厂家立马来人呵呵

网友E:
油温传感器不会这么容易坏吧,什么型号的

网友F:
日立小鬼子的空压机10多年了都没有坏过,国产的也太差了...哪家的东西,以后抵制

网友G:
是什么牌子的,找找厂家,应该可以解决的吧。

网友H:
油温传感器会这么容易坏,不可思异。

网友I:
油温传感器的电源电压是否偏高?

网友J:
联系厂家啊

网友K:
我们用了柳州富达和英格索兰的都几年了,还一直在用。呵呵

网友L(2010-05-10):
你买的东西质量差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