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率因数表,你们用过没有? 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8-08-01):
         这个表谁有用过, 好不好用?    想买个来试试,   主要是用它的功率因数部分~

 或者说你们都用什么仪器 来测量设备的功率因数,三相380,比较方便点儿 的。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

伊万:VC3228A+(三相) 真有效值、高速采样交流数字钳形功率表

集钳形电流表/交流电压表/相位表于一体
通过检测分别显示三相三线
或三相四线的功率参数
适用三相电路用电检测
3 4/5位 数字显示,最大读数5999
交流电流600A/1500A量程
数显单相/三相有功功率、功率因数

配备:
ET-01双色注塑高档表笔、ET-B11塑料提箱、用户回执卡、三相连接线

技术指标:
功 能                                                量程范围           分辨率            基本不确定度

有功功率(1φ/3φ)                   60kW/600kW         1W                   ±(2.5%+5d)

视在功率(1φ)                         60kVA/600kVA         1VA                ±(2.5%+5d)

无功功率(1φ)                         60kVAr/600kVAr      1VAr               ±(2.5%+5d)

功率因数(1φ/3φ)                        0.3~1.00              0.01               ±(2.5%+5d)

楼主:
    没人用过???????

网友A:
这表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报价高低的一千六百,最贵的达到3800元,私人老板有几个会出这样的钱买这样贵的仪表?所以嘛!没人知道也是正常的,包括本人在内。再说,你这样测量功率因数,也没什么作用的。你的学习精神值得赞扬,可是,别玩真的,要是每样仪表都自己掏钱玩,非玩穷你不可。哈!哈!

网友B:
呵呵,楼上大实在人!说的好!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事实如此

楼主:
      这么贵吖 。

  还准备买个来用用 , 就是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再说,只要有用,贵也值。

 贵是老板的事,又不要我掏钱。

网友D:
好像都用不到啊········

网友E:
老板掏钱就有用,自己掏钱就没用!哈

网友F:
我单位的HIOKI 3286-20功率表,说明书,大家看看!

HIOKI 3286-20钳形功率表中文操作说明书
第一章概述
1.1概述
3286 钳形电力测试仪采用单片微处理器提供多种测试功能。在任何需要进行测试的单相或三相回路测试点,使用3286可以测试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相角、有功或频率,并能检测带电线路的相序。使用选购的9636 RS-232C电缆,可将仪器连接到9442打印机(需另购),DATAOUTPUT(数据输出)功能可将数据输出到打印机。
1.2特点
n 多功能微处理器
便携的仪器内置微处理器,提供多种功能。
n 显示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变换回路,可在电流波形严重畸变时准确测量。
n 可进行功率测量
当同时输入电压和电流时,可测量功率因数,相角,反应因数和功率,并可进行相序检测。
n 数据输出功能
当仪器直接连接到打印机时,可进行数据输出。此功能需要选购9442打印机和9636 RS-232C 电缆。
1.3结构和功能
一.POWER
n 用来开关机。
二.WATT 键
n 作为单相电力计使用时,用来选择显示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或功率因数。
n 作为单相功率因数表使用时,用来选择显示功率因数,相角或反应因数。
n 作为三相功率因数表使用时,用来选择显示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相角或反应因数。
三.RANGE键
n 显示电流和电压范围,并可以修改这些范围。(用U/□和I/□键设置范围)
四.HOLD键
n 保持显示值
n 用作测量条件储存功能在关机的同时按下HOLD键;关机时会将测量条件保持在仪器的内存中,当再次开机的时候会自动回到上次的测量条件。在开机的同时按下HOLD键;
测量条件会自动的回到最初的状态。
五.LINE/HARM 键
n 循环切换单相电力测量,三相电力测量,电流谐波, 测量和电压谐波测量功能。
六.U/□(RANGE)键
n 选择电压显示模式。在电压显示模式下按此键将重置峰值保持值。
n 在记录过程中切换有效值和峰值的MAX/MIN(最大/最小)值显示。
n 在范围设置功能下,激活电压范围设置功能。
n 在谐波显示模式下,降低所显示的谐波的次数。
七.I/□(RANGE)键
n 选择电流显示模式。在电流显示模式下按此键将重置峰值保持值。
n 在记录过程中切换有效值和峰值的MAX/MIN(最大/最小)值显示。
n 在范围设置功能下,激活电流范围设置功能。
n 在谐波显示模式下,降低所显示的谐波的次数。
八.MAX/MIN(SET2)键
n 打开和关闭记录功能。
九.MODE(SET1)键
n 在电力显示模式下按此键可切换电流/电压显示和无功功率显示。
n 在谐波测量模式下按此键可切换总谐波畸变系数(THD-R,THD-F)和各次谐波含量显示。
n 在记录状态下按此键可检查过去的时间和剩余电池电量。
n 用于进入设置状态。(开机时按住SET1键)。
十.钳形传感器
n 要测量电流,按下控制杆11,打开钳形传感器的顶部,将导体置于传感器的中心并合好传感器。
十一、控制杆
n 用于钳形传感器的开合。
十二、电流方向标记
n 当测量功率时,钳住导体时电流方向标记指向负载方。
十三、数据输出端口
n 连接到9636 RS232C电缆(选件)上提供数据输出。
十四、电压测量端口:连接9635测试线(红和黑),用来测量电压。
十五、背面板:换电池时松开其上的两个螺丝。
十六、手带:用于更好的握住仪器。

第二章测试步骤
2.1准备
一、打开后盖,装上电池(参见第4章更换电池)
二、按POWER 键打开仪器,所有的液晶显示迅速的闪亮,。然后显示1位置显示仪器名,显示3位置显示电池状态。
bAtt 100 新电池
bAtt 50 电流容量剩余50%
bAtt 0 电池没电B,会“哗”三声。
三、激活单相电力计或单相功率因数计测量模式。(出厂设置为单相电力计模式,参见第2.9节设置功能)
[电池电压低检测功能] 当B 标记灯亮的时候,电池电压已经低于指定值,将会显示“bAtt lo”并自动关机。当显示此标记并自动关机后,立即更换电池。
[初始化内存] 开机的同时按住RANGE 键,会初始化全部内存。
2.2连接
在进行测量前,检察线路连接。
WARNING ●为防止触电,将不需要使用的黄色夹子连接到黑色夹子所连接的部分,防止意外接触。
NOTE 将电压夹直接夹在线路中裸露的部分。
[单相两线回路]
图1 单相两线回路功率测试
[单相三线回路]
单相三线回路的功率和功率因数测试与单相两线回路一样,如图2,
将黑夹子连接到中线,将红夹子和钳形传感器同时连接到所测试线上。
图2 单相三线回路功率和功率因数测试
[三相三线回路]
图3 三相三线回路功率和功率因数测试
下图提供了在波形畸变情况下进行功率测量的另一种方式。
图4 三相三线回路功率测试的另一种方式
[三相四线回路]
对于负载平衡的系统,三相四线的功率和功率因数测试与三相三线相同,不需要使用中线。然而,对于不平衡负载,测量方式与单相两线系统相同,将单元设置为单相测试模式。如图5 所示,将黑夹子夹在中线上,然后同时将红夹子和钳形传感器同时切换到相应的导线上,用此方式可测试各线的功率和功率因数。(要测量相序,将电压夹子分别连接到三条线上,除开中线)
图5 三相四线回路的功率和功率因数测量
[电流测量]
当只需要测试电流时,与电流钳表一致,不需要电压连线。
图6 电流测量
[电压测量]
图7 电压测量
当只进行电压测量时,不需要钳上钳形传感器。
2.3量程设置
1.按RANGE键。电压范围显示在显示2而电流范围显示在显示3。在此情况下,显示2和显示3会闪动。
2. 改变电压范围,按U/□键。
改变电流范围,按I/□键。
功率量程依据电压和电流量程变化,如表1 所示。
表1:单相功率量程
电压范围电压
电流150.0V 300.0V 600.0V
200.0A 30.00K 60.00K 120.0K 电流
范围1000A 150.0K 300.0K 600.0K
单位[W]或[VA]或[var]
表2:三相功率量程
电压范围电压
电流150.0V 300.0V 600.0V
200.0A 60.00K 60.00K ,
120.0K
240.0K 电流
范围
1000A 150.0K 300.0K 600.0K,1200K
单位[W]或[VA]或[var]
3.当量程改变完毕,按RANGE 键,显示2和显示3回到测量值显示。
2.4功率测量
NOTE
●在有强的外部磁场干扰的地方,测量会不准确,如变压器和大电流导体旁边:在有强的外部电场干扰的地方,测量也会不准确,如电台旁。
●确认在钳形传感器的中间只有一根导体,如果将单相(2 线)或三相(3 线)钳在一起,不能正确测量。
2.4.1 单相电力计、单相功率因数表和三相功率因数表
[单相电力计]
每秒显示一次实时的有功功率。(在SLOW 模式时每三秒显示一次)。仪器根据有功功率,电压,电流来计算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cosΦ.
[单相功率因数表和三相功率因数表]
相角的测量是通过测量电压和电流过零点的差来完成的,如下图所示.仪器通过相角Φ,电压U和电流I 来计算三相实时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无功功率Q,反应系数sinΦ和功率因数cosΦ.
对于变频器或晶闸管的畸变输入波形,或者是受干扰的畸变波形,测试会不准确或根本不能进行测试.
在三相功率因数表的模式下,有功功率的计算是当作三相平衡负载处理的,如果三相不平衡,测试结果不准确.
[单相功率计与单相功率因数表方式下功率因数λ的不同]
对于畸变的波形,单相功率计与单相功率因数表方式下测试的功率因数λ会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单相功率计方式通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来计算λ。相角测量是单相功率因数计方式的基础,如果波形发生畸变,这种测试方式会完全错误.因此当波形畸变时,使用单相功率计方式来测量功率因数。
例如:
电流电压单相功率计λ
单相功率因数计λ
1.000 1.000 9
0.847 0.750
*峰值因数为1.9 的畸变波形
三相功率因数计方式下的λ测量也是将电压和电流波形假定为正弦波测量相角。因此当波形畸变时测量不准确。下面的例子讲述了正确的λ测试方法。
测量例子
P(1ΦP) S(1ΦP)
R -0.54KW 2.61KW
T 1.98KW` 2.57KW
三相有功功率P=P1+P2= -0.54+1.98=1.44KW
三相视在功率S=(√3)/2(2.61+2.57)=4.49kVA
功率因数λ=P/S=1.44/4.49=0.321

2.4.2 功率和功率因数表
WARNING ●为防止触电,将不需要使用的黄色夹子连接到黑色夹子所连接的部分,防止意外接触<1>按LINE/HARM键选择1ΦP,或3ΦPF, 1ΦPF(RST相序开始工作)方式。(1ΦP和ΦPF方式的切换见2.9节)
<2>将电压测试端子连接到仪器上,然后按前面描述的方式将红夹子,黑夹子和黄夹子连接到被测试的线路上。对于三相回路,仪器会显示相序检测结果。
<3>打开钳头,钳住红夹子连接的导体,注意导体位于钳头的中心。可心开始测量。在此操作中注意钳头上的箭头标记从供电方指向负载方。
<4>用Watt 键选择有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相角或反应因数。注意1ΦP(单相功率因数)方式不提供相角和反应因数。
1ΦPF(单相功率因数)方式不提供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显示。
<5>在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显示模式下按MODE 键显示无功功率,再按MODE 键一次回到电流和电压显示。
<6>如果需要,在自动档和手动档之间进行切换。参见2.3节。
NOTE
l 3ΦPF 三相功率因数计方式按平衡负载计算P,Q和S。
l 3ΦPF 三相功率因数计方式在不平衡负载情况下不能准确测量。
l 缺相情况下,仪器不提供任何测量值。(显示“——”)
l 如果钳形传感器上的箭头标记从负载方指向供电方,相角会相差180 度,不能进行测试(显示:…”)
2.4.3 相序检测
按LINE/HARM 键选择3ΦPF(三相功率因数)(RST 相序开始工作)方式,将电压测试端子连接到仪器上,然后按前面描述的方式将红夹子,黑夹子和黄夹子连接到被测试的线路上。对于三相回路,仪器会显示相序检测结果。
NOTE
如果给负载供电的电源缺相,尽管少一相,但从负载反馈到测试线的电压可能会导致显示正常或反向。
2.4.4 电流
1. 按I/□键激活电流显示模式。在电流显示模式,显示1 显示有效值,显示2 显示峰值保持值,显示3显示频率。
2. 参见2.3 节,根据需要在自动档和手动档间切换。
3. 打开钳头,钳住被测导体,注意导体位于钳头的中心。
4. 在电流显示模式下按Ⅰ/□键会重置峰值保持值。
NOTE
●确认在钳形传感器的中间只有一要导体,如果将单相(2 线)或三相(3 线)钳在一起,不能正确测量。
●只测量电流时,不需要连接电压测试线。
●选择1ΦP,1ΦPF或3ΦPF模式。
●在峰值测量时不显示极性。
●在出现更大的值之前,峰值保持值保持不变。如果自动关机功能开启,仪器会在大约10 分钟后自动关机,所有的数据都会丢失。防止数据丢失的方法为关闭自动关机功能或启动记录模式。
●要长时间测量,启动记录模式。
●在记录功能下可以检查峰值的变化。按MAX/MIN 键,然后按I/□键可以激活峰值显示功能。
●可选择50Hz 固定,60Hz固定或自动频率检测(AUTO),当输入波形波动时,选择50Hz 固定或60Hz 固定可保持显示值稳定。(见2.9 节设置)
●当输入变大时,峰值显示可能会波动2或20个数。
2.4.5 电压
1、按U/□键激活电压显示模式。在电压显示模式,显示1显示有效值,显示2 显示峰值保持值,显示3显示频率。
2、将电压连线连接到仪器上,然后将红夹子,黄夹子和黑夹子连接到被测试线路上。
3、参见2.3节,根据需要在自动档和手动档间切换。
4、在电压显示模式下按U/□键会重置峰值保持值。
NOTE
●选择1ΦP(单相功率),1ΦPF(单相功率因数)或3ΦPF(三相功率因数)模式。
●在峰值测量时不显示极性。
●在出现更大的值之前,峰值保持值保持不变。如果自动关机功能开启,仪器会在大约10分钟后自动关机,所有的数据都会丢失。防止数据丢失的方法为关闭自动关机功能或启动记录模式。
●要长时间测量,启动记录模式。
●在记录功能下可以检查峰值的变化。按MAX/MIN 键,然后按U/e 键可激活峰值显示功能。
●可选择50Hz 固定,60Hz固定或自动频率检测(AUTO)。当输入波形波动时,选择50Hz固定或60Hz 固定可保持显示值稳定。(见2.9节设置)
●当输入变大时,峰值显示可能会波动2或20个数。
2.5谐波测量
2.5.1 电流谐波
1、按LINE/HARM键激活谐波电流显示模式。
2、参见2.3节,根据需要在自动档和手动档间切换。
3、打开钳头,钳住被测导体,注意导体位于钳头的中心。
4、按Ⅰ/□和U/□键选择要检测的谐波次数。
5、按MODE键,可在总谐波畸变和各次谐波含量百分比间切换。
NOTE ●确认在钳形传感器的中间只有一要导体,如果将单相(2 线)或三相(3 线)钳在一起,不能正确测量。
●可选择50Hz 固定,60Hz 固定或自动频率检测(AUTO)。
当输入波形波动时,选择50Hz 固定或60Hz 固定可保持显示值稳定。(见2.9 节设置)
●使用自动频率检测时,仪器只在基波频率在45 到65Hz间时才进行FFT 运算,当基波的频率超出此范围时,不进行谐波分析。
2.5.2 电压谐波
1、按LINE/HARM 键激活谐波电压显示模式。
2、将电压连线连接到仪器上,然后将红夹子和黑夹子连接到被测试线路上。
3、参见2.3节,根据需要在自动档和手动档间切换。
4、按I/□和U/□键选择要检测的谐波次数。
5、按MODE键,可在总谐波畸变和各次谐波含量百分比间切换。
NOTE ●可选择50Hz 固定,60Hz固定或自动频率检测(AUTO)。当输入波形波动时,选择50Hz 固定或60Hz 固定可保持显示值稳定。
●使用自动频率检测时,仪器只在基波频率在45 到65Hz 间时才进行FFT 运算,当基波的频率超出此范围时,不进行谐波分析。
2.6数据保持功能HOLD
本功能在任何需要的点保持住读数,便于查看。
按HOLD 键。屏幕上的HOLD 灯亮,显示的数据保持不变。在各种测量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数据保持功能。再次按下HOLD 键,即可取消数据保持功能。
2.7SLOW(慢)模式
如果一个显示值变化很快,难以阅读,可以选择较慢的屏幕刷新率大约三秒1 次)。设置SLOW模式需在SETUP 下设置DISP,见2.9 节。
NOTE●谐波测量不能使用SOLW 模式。
2.8记录功能REC
记录功能可用来显示最大值,最小值或当前值。
1、在电压或电流测试功能时,按下MAX/MIN 键,REC标记将闪现在屏幕上。仪器会从按键的时刻开始将测试值储存到内存中。
2、自动关机功能会自动被取消。(屏幕上的APS指示关闭)。
3、在使用记录功能时,按MODE键可以检察过去的时间和剩余电池容量。
最大最小——过去时间——剩余电池值显示显示电量显示
在过去时间显示中,显示2 显示小数,显示3 显示分钟数。当显示过去时间时闪现最大值或最小值,会用负号来指示。
4、HOLD 键将会使用记录功能挂起,HOLD 灯亮而REC显示消失。当HOLD显示时,过去时间值不再增加,再次按下HOLD 键,可解除数据保持继续记录。
5、在记录功能中要重置记录数据,按MAX/MIN键。
NOTE 在自动量程档时启动记录功能,量程会设置成启动记录功能时的量程不变。
可显示的项目(OK)和不能显示的(-)
1ΦP单相功率1ΦPF 单相功率3ΦPF 三相功率
计因数计因数计
电流I 能能能
电流峰值Ipeak 能能能
电压U 能能能
电压峰值Upeak 能能能
有功功率P 能- 能
视在功率S 能- 能
2.9设置功能
仪器的设置功能在SETUP 模式下实现。在SETUP 模式,可以实现对测量,显示和辅助功能的设置。
1、在按POWER键开机的同时按住SET1 键,可激活仪器的设置(SETUP)功能。
2、选择设置项目,按MODE 键向大项目号移动,按MAX/MIN 键向小项目号移动。
3、可以使用U/□或I/□键修改设置值。
4、按HOLD 键两次恢复初始设置值。
5、关机时,显示“SAVE END”,将刚才的设置保存到仪器中。
6、设置情况的细节:
显示1:条目 号
显示2:条目名称
显示3:设置初始值
1-01 1P.PF(单相功率因 数计方式)
ON 开/OFF 关OFF(关)
1-02 FrEq(频率) Auto自动
/50Hz/60 Hz
Auto(自动)
1-03 SANP(显示速率) NorN 正常/Slow慢
NorN(正常)
1-04 APS(自动关机) On/off On
1-05 BEEP(蜂鸣声) On/off On
(1) 将系统设置为单相功率计模式 条目1-01 1P.PF
On 打开单相功率计方式
OFF 关闭单相功率计方式
(2)设置测试线频率
条目1-02FrEq频率
AUTO 自动检测测试线频率
50Hz 将测试线频率设置为50Hz
60Hz 将测试线频率设置为60Hz
(3)设置显示刷新率
条目1-03SANP
NORM 将显示速率设置为正常(1 秒)
SLOW 将显示速率设置为慢(3 秒)
(4)设置自动关机功率
条目1-04APS
On 打开自动关机功能
OFF 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5)设置蜂鸣功能
条目1-05beep
On 打开蜂鸣功能
OFF 关闭蜂鸣功能
2.10 测量条件储存功能
1、在关机时按住HOLD 键,测量条件会被储存。
2、所储存的测量条件包括测试线,功率,谐波显示,电流和电压范围。
3、要回到初始的测量情况,开机时按下HOLD 键。在整个LCD显示全亮之后,屏幕上会显示“data clr”,清除全部储存的测试条 件,回到初始值。
2.11自动关机功能
当APS 指示显示在屏幕上时,自动关机功能被激活。
如果没有任何按键操作,大约在10 分钟后仪器会自动关机。
在关机前三十秒,APS显示闪烁并发出蜂鸣声。
按除POWER外的任意键,可以将自动关机时间延长十分钟。
要设置自动关机功能,见2.9节。
当打开REC功能时,自动关机功能失效。
2.12电流电量低报警B
当此指示灯亮的时候,电池电力不足,测量将不正确,更换新电池。
当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仪器显示“BATTLO”并关机。
2.13蜂鸣声
可以关闭和打开按键时的“哗”声,相关设置见2.9节。
第三章技术参数
3.1测量参数(温度为23°±5°,相对湿度小于80%)
3.1.1 交流电流测量参数
最大允许电流1000Arms连续
导体位置位于钳口中心0.7%范围内
外部磁场400A/m 最大感应为2A
最大许可回路电压600Vrms(绝缘导体)
电流(真有效值)IRMS
精度量程(准确范围) 分辨率
45Hz 到66Hz 30Hz 到45Hz
66Hz 到1KHz
200.0A (10.0A 到200.0A)
0.1A ±1.3%读数±3
个位
±2.0%读数±5
个位
1000A
(100A到1000A)
1A ±1.3%读数±3
个位
±2.0%读数±5
个位
电流(波形峰值)IPEAK
精度量程(有效值)(准确范
围)
分辨率
30Hz 到1KHz
200.0A
(10.0A-200.0A)
1A ±3.0%读数±5个位
1000A
(100A 到1000A)
1A ±3.0%读数±5个位
3.1.2 交流电压测量参数
电压(真有效值)URMS
精度量程(准确范围) 分辨率
45Hz到66Hz 30Hz 到45Hz
66Hz 到1KHz
150.0V
(10.0V 到
150.0V)
0.1V ±1.0%读数±3
个位
±1.5%读数±5
个位
300.0V
(30.0V 到
300.0V)
0.1V ±1.0%读数±3
个位
±1.5%读数±5
个位
600.0V
(60.0V 到
600.0V)
1V ±1.0%读数±3
个位
±1.5%读数±5
个位
电压(波形峰值)UPEAK
精度量程(有效值)(准确范
围)
分辨率
30Hz 到1KHz
150.0V
(10.0V 到150.0V)
1V ±3.0%读数±5个位
300.0V
(30.0V 到300.0V)
1V ±3.0%读数±5个位
600V
(60.0V 到600.0V)
1V ±3.0%读数±5个位
3.1.3 单相功率计方式测量单相功率的参数
测量条件单相,50/60Hz
测量
范围
有效电流测量范围10A 到1000A
有效电压测量范围80V 到600V
过量程无论电流(线电流)还是电压(线电压)过量程,功
率测量都过量程。
有功功率测量
交流电流电流
电压200.0A 1000A
150.0V 30.00KW 150.0KW
300.0V 60.00KW 300.0KW
交流电压
600.0V 120.0KW 600.0KW
视在功率S,无功功率Q,功率因数COSΦ
测量方法根据有功功率,电流和电压计算
测量精度与相应测试值计算结果±1 个位数
测量范围与上表中功率测量范围一致,单位由VA 或VAR 替代W

3.1.4 1ΦPF 与3ΦPF 方式相角与功率因数
测量条件单相/平衡三相,50/60Hz,正弦波
测量范围有效电流测量范围10A 到1000A
有效电压测量范围80V 到600V
相角测量Φ:
测量方法从相角检测回路获得
测量范围
测量模式
分辨率测量范围精度 Φ 0.1&ordm; 领先90&ordm;到滞后90&ordm; ±3&ordm;
功率因数测量:
测量方法根据相角计算
测量范围
*计算误差±2 个位叠加到相角测量误差上。
反应因数测量:
测量方法根据相角计算
测量范围
*计算误差±2 个位叠加到相角测量误差上。
3.1.5 平衡三相功率测量参数
有功和视在功率测量
测量条件平衡三相,50/60Hz,正弦波测量方法有功功率根据视在功率和相角计算
测量范围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视在功率S与上表中功率测量范围一致,单位由VA 替代W
测量精度±3&ordm;读数±10个位(COSΦ=1)
无功功率Q测量
测量方法无功功率根据有功和功率视在功率计算
测量精度与相应测试值计算结果±1 个位数
测量范围与上表中功率测量范围一致,单位由VA 或VAR替代W
3.1.6 频率测量参数
测量范围(对电流/电压测量)
测量范围(精度范围) 分辨率精度
100.0Hz
(30.0Hz 到100Hz)
0.1Hz ±0.3%读数±1
个位
1000Hz
(100Hz到1000Hz)
1Hz ±1.0%读数±1
个位
测量模式
分辨率测量范围精度
COSΦ 0.001 领先0 到1
到滞后0
±3&ordm;±2 位
测量模式
分辨率测量范围精度
SINΦ 0.001 领先0到1 ±3&ordm;±2位
交流电流(线电流) 电流
电压200.0A 1000A
150.0V 60.00KW 300.0KW 交流电压(线电压)
300.0V 120.00KW 600.0KW
最小输入电流:10.0A,电压:10.0V 有效值
3.1.7 谐波测量参数
测量条件基波频率:50/60Hz
测量功能交流电流/交流电压
谐波分析
窗口宽度1周(50/60Hz),数据点:256. 窗口形状矩形.
分析次数1到20 次
分析项目谐波电平:电流和电压的谐波电平
谐波百分比:电流和电压的谐波百分比
总谐波畸变: 电流和电压的总谐波畸变(THD-F和THD-R)
测量精度谐波电平:
次数精度
1 ±3.0%读数±10个位
2 到6 ±3.5%读数±10 个位
7,8 ±4.5%读数±10 个位
9,10 ±5.0%读数±10 个位
11 到15 ±7.0%读数±10 个位
16 到20 ±10.0%读数±10 个位
谐波百分比与相应测试值计算结果±1 个位数
总谐波畸变与相应测试值计算结果±1 个位数
◎ 附加功能
相序检测正常/反向/缺相(3相平衡系统,50/60Hz,正弦波)
记录最大值/最小值显示,可选电压、电流、有功和视在功率
数据保持数据保持功能
自动电源关自动关闭在10.5±1分钟后,关闭前发出“毕噗”声
电池电量低电源关当电池电压低于一定值时,自动关闭,预防故障
华噗声开/关(ON/OFF)
◎ 显示LCD
数字最大6000
过电压O.L
数据保持指示HOLD
自动电源关指示APS
电池电量低报警B
电池电量低电源关batt Lo(显示7 次后电源自动关)
更新数据一般1秒±50 毫秒(约1 次/秒)
慢3秒±0.15 秒(约1 次/3 秒)
谐波测量2秒±0.1秒(约1次/2 秒)
响应时间量程的0%~90%,最大3.5秒:相位测量最大4 秒
量程开关自动量程、手动量程(可选择)
功率量程取决于电压和电流的量程
最大浪涌电流2.5 倍最大(对于1000A 和600V 为1.7倍)
耐压钳形传感器底盘,钳形传感器电流:5.55KV/1 分钟
零点抑制5位(电压和电流测量)
使用场所室内,最大海拔高度200米(6562 英尺)
适用标准安全:EN61010-1:1992±A2:1995
CATⅠⅠⅠ(预期瞬时过压:6000V),污染水平2;
EN61010-2-031:1996:EN61010-2-032:1995:
EN60529:1991ⅠP40(不应使用于有危险的电线部分)
EMC:EN55011:1991+A1:1997+A2:1996
EN61326-1:1997+A1:1998
最大被测导体直径Φ55mm
工作环境0~40℃,不大于80%无凝结
◎ 温度特性
电压和电流测量0~40℃:0.1×精度/℃
相位检测0~40℃:约±2
存储温度-10~50℃,无凝结
电源供应6LR61 碱性电池,9V×1
输出功能绝缘输出(使用可选的9636 RS-232 电缆)
最大功耗220m VA
电池寿命碱性电池6LR61 约25小时,普通6F22 约10小时
尺寸62W×260H×30Dmm
重量约550克
标准配置9635 电压测试线
9355 便携包
手带
中英文操作手册
选件9636-01 RS-232C 接口组
9442 打印机
9636 RS-232C 电缆(9442 打印机用)
9443-02打印机交流电源
1196 打印纸,10 卷

第四章更换电池
WARNING ●为避免在换电池时触电,断开电压线和电流钳。每次使用前旋紧后盖螺钉。
●当更换电池时,注意正确的极性。否则,电池漏液会导致仪器损坏。只能使用正确型号的电池。
●为防止爆炸,不要短接、拆卸和燃烧电池。
●按本地的法规处理废弃的电池。
CAUNON ●如果电池没电(B 标记显示在屏幕上时)不要继续使用仪器,使用新电池更换旧电池。
●更换电池时,注意电池两极金属部分与电极连接紧密。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仪器,取出电池单独存放。
1、松开后盖上的两个螺钉。
2、移走后面板。
3、取下旧电池,不要破坏电池连接极。
4、将新电池连接到电极上。
5、盖上后面板并旋紧螺钉。
第五章安装手带
如图所示安装手带,为了现场方便的携带和使用3286。
第六章故障解决
如果仪器不能正常工作,可以首先进行如下的检查:
症状电池电池连接器电压电缆
仪器不能开始工作
B符号出现,且立即关闭
B符号出现
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关闭*
不能测量电压√
说明
如果问题依旧,请送修
更换电池检查电池连接器
检查电压测试线
NOTE 当APS(自动关闭电源)功能有效时,在约10 分钟没有键按下时仪器自动关闭。(参考2.11,自动关闭电源功能)
症状检查
无法测量,显示“====” 单相功率因数(1ΦPF)、三相功率因数计(3ΦPF):检查钳形电流互感器的方向和电压测试电缆的连接频率测量:检查波形,一些特殊波形的频率无法测量,如反向换流器、变极器等:检查输入是否低于10A或10V。
不准确的测量(测量值高或低于实际的预估值)
单相功率计(1ΦP)、单相功率因数计(1ΦPF)、三相功率因数计(3ΦPF):检查钳形电流互感器的方向和电压测试电缆的连接:检查钳形电流互感器是否紧固关闭:检查电池报警指示B。
峰值显示时波动大当输入变大时,可能有2 到20 倍的波动。
如果故障的原因不能确定,可以进行复位操作。在电源开后,扫RANGE键,整个LCD 点亮,且“ALL clr”将出现。
症状处理
LCD 有Err5出现联系代理商需要修理

网友G:
真有你的,把这么多的说明书都传上来了。

网友H:
9楼的 你们买的这块表多少钱?

楼主:
        就是啊,多少钱?           用起来好用不好用?

网友I:
真佩服9楼的,不知道是在网站上复制过来的还是自己打上去的,要是自己打的就有的功夫了

网友F:
回13楼,我要是能写出这本说明书,我就改行赚钱去了。呵呵!

网友J(2009-10-05):
DW系列单相功率表(真有效值)
1.特点
◎直有效值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度/无功功率等
◎电流、电压变比可自由设定
◎有三路可组态的报警输出,适于各种电力控制
◎具有可组态4-20mA变送输出
◎电源电压 AC 90-260V 50HZ/60HZ
◎具有RS-485通信口,可选择MODBUS RTU协议
◎可用于电力系统、工厂配电、楼宇自动化等配送电工程的自动控制.
如:三相、电压/电流/功率、综合显示控制或多达六路电压/电流显示控制.

2.技术参数
测量项目   单相、三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度、无功功率
外形尺寸   48H×96W×100L 双排四位显示,功能切换
  48H×96W×100L 三排四位显示,功能切换
直接输入量程范围   电压:0-600V、电流:0-5A
测量方式   电压、电流、功率具有真有效值测量
电压电流变比   PT/CT可自由设定
测量频率   0-2.5KHz
测量精度   电压:±0.5%FS±2Dight
  电流: ±0.3%±2Dight
  功率:±0.5%FS±2Dight
  功率因数:±0.5%FS±2Dight
  频率:显示 0-400Hz ± 1Hz
报警输出   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度、无功功率等可组态上下限自由设定  ,继电器报警输出.
采样速度   约2次/秒
电源   AC 90-260V
耐电压   AC 1500V/1min
绝缘阻抗   100MΩ(DC 500V 接线端子和外壳之间)
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0~50℃,相对湿度35-85%RH
重量   单相约350g 三相约750g

看这款适不适合你用,QQ535456933

网友K:
讲的那莫详细就请恳谈电费单咋看;那是3相有功费用。那是无功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