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01):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网友A(2008-09-11):
引用一楼的话,回答很精彩,很详细啊!

网友B:
软启动只是在电机启动时对电压控制,等电机到达额定转速后就换到工频上了;

变频器具有软启动的功能,但正常运行时可以调节输出频率;

网友C:
1、“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是一句不知道作者的骗人的话!

2、可控硅移相触发输出的脉冲,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因数几乎为零,转矩几乎零,无力启动电机,更不能节能!

3、所有使用这种装置的电动机只是在电压接近额定电压(380V )才起动起来的!!!

网友D:
 我怎么发现使用软起动器起动电机时,电流不是从零开始增大的,而是跳跃到一个大于零的电流值,然后从这个值逐渐增大到起动电流,待软起动器输出旁路信号并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运行后,电流才回到电机运行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发现使用软起动器起动电机时,电流不是从零开始增大的,而是跳跃到一个大于零的电流值,然后从这个值逐渐增大到起动电流,待软起动器输出旁路信号并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运行后,电流才回到电机运行电流。

呵呵;正常的;

网友E:
没见识过,受教了

网友F:
大家注意啊!!1刘志斌,又出来骗积分了!!

网友G:
对:LIUXD6909 关于

 我怎么发现使用软起动器起动电机时,电流不是从零开始增大的,而是跳跃到一个大于零的电流值,然后从这个值逐渐增大到起动电流,待软起动器输出旁路信号并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运行后,电流才回到电机运行电流。

第一  电机的特性,电机在0转速是电流可达到额定的 7倍

第二 一般软起有个电压突跳的功能,即初始输出电压不为0;可是设定为50V,比如,然后慢慢升压

第三  还没有想好,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网上资料看对你有用吗?
软启动器应用基础知识
1 .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cr 。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 .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 l )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 2 )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l 至t2 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 3 )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 4 )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 一q 起动、自藕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 l )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 2 )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 3 )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 .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
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
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一1205 调整。
5 .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 .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 l )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 2 )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 3 )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
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 4 )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 .什么是软起动MCC 控制柜?
MCC ( Motor Control Ccntcr )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 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l )输入端的断路器,( 2 )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 ( 3 ) 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 4 )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 .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 1 )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 2 )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 .软起动MCC 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 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 ,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 (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 .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 (也可660V ) ,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0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网友A(2008-12-24):
每个人的回答都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是一句不知道作者的骗人的话!

2、可控硅移相触发输出的脉冲,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因数几乎为零,转矩几乎零,无力启动电机,更不能节能!

3、所有使用这种装置的电动机只是在电压接近额定电压(380V )才起动起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没见识过,受教了

网友K: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比较本质的区别是:软启动器控制的是电机的电压,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机的电压和频率。

网友L:
200KW转子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若频繁点动运行,软启动选哪个型号的好?

网友M:
那东西比变频器便宜多少?没用过不知到效果怎末样,本人觉得没什么推广意义,还是用变频器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比较本质的区别是:软启动器控制的是电机的电压,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机的电压和频率。……

1、变频器改变电压时,不改变电机所需要的正弦交流波行;

2、而软启动改变电压,改变的恰恰是交流电的波形,这样电机无力启动;

3、软启动是个骗人的设备,你可以通过检测电机实际启动电压来证实!

网友N: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3408
帖子:10205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20楼 回复时间:2009-1-17 10:35:06 引用雪之狼 的回复内容: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比较本质的区别是:软启动器控制的是电机的电压,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机的电压和频率。

 请问:软起动怎么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

软起动只是改变了可控硅的移相角度,让他滞后多少度再开始导通,也就降低了单位周期内输出的平均电压.,

引用:"而软启动改变电压,改变的恰恰是交流电的波形,这样电机无力启动"

请问: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这样电机无力启动,这话从何说起?照你这么说软起动在起动过程中电机是不动的,直到输出电压到380V时,电机才会转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N:

…… 请问:软起动怎么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软起动只是改变了可控硅的移相角度,让他滞后多少度再开始导通,也就降低了单位周期内输出的平均电压……

1、“软起动怎么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

2、答:“改变了可控硅的移相角度,让他滞后多少度再开始导通”,这样就改变了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请问: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这样电机无力启动,这话从何说起?……

 1、问:“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这样电机无力启动,这话从何说起? ”

2、答:“从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说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照你这么说软起动在起动过程中电机是不动的,直到输出电压到380V时,电机才会转动.

 1、你说的很正确,“软起动在起动过程中电机是不动的,直到输出电压到380V时,电机才会转动”。

2、你可以用表测量电机启动时的电压!!!

网友O:
我公司的泵类负载{37----200千瓦}大量应用了软启动器 例如和平 雷诺尔 日业  等品牌经过两年多的使用本人感觉还可以 不过将他和变频器相比的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毕竟两种东西地设计初衷是不同的

网友O:
将其用于不需调速的场合还是不错的

网友P:
软起动比变频器便宜不少,所以用于不需调速的场合还是不错的,我就是做软启动的,目前正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网友Q(2009-03-08):
软启动很恐怖,启动时轰轰响阿

网友R:
0高手太多,学习,学习

网友S:
还行,你们都是进行过系统学习的 吧

网友T:
新手上路,慢慢学习。

网友U:
我是一名冶金行业的电气技术员,软启动在用于不调素的电机启动方面发挥了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在此我想请问还有什么比它更好的替代品吗?

网友V(2009-06-30):
如果到了380V电机才开始转动,那软启还有什么用呢?这个说法应该有片面的成份在里面。

网友W(2009-11-01):
软启动控制器的原理我就不用说了!就他的工作过程而言,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启动时启动电压值都不可能为零。同样电流值也一样,它的作用也就是降压限流启动,在全压范围内,按设定的电流倍数启动电机,电压电流成正比的上升,直到全压。按照品质的不同,启动的效果也不同。

变频器是一种调速设备,大多用在需要调速的设备上,变频器改变频率的同时也改变电压,也就是说受V/F曲线的控制

网友W:
如果电机代载启动,还是建议使用变频器接触器组合比较好!但是价格上可能要高一些

网友X(2010-04-15):
我怎么查不到Altistart 46 telemecanique 的MMI 操作说明啊?求助。我有一台淘汰的Altistart 46C32N ,想用来作为功率65KW,额定电流136A的水泵的软启,想调一下软启内部额定电流等参数。

网友F:
刘志斌同志,你要好好想想星三角启动或自耦降压启动的原理。对于三相380V电机来说,在电压没有达到380V时,依然可以启动的。

对于LZ的主题:其实,软启动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只是实现了在启动(停止)过程中电压或电流的阶梯增长(减小)而已,避免了对用电设备的冲击。当启动结束就要将软启动甩掉,进入正常的市电状态。对于一台设备而言,启动(停止)的时间占整个设备使用时间的比例是很短的,这部分节能是非常少的。

其实,说到这里,软启动的功能,对于变频器而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变频器更重要的功能,调速,是软启动无法拥有的。 二者不具备可比性!

网友Y:
没看出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胶带输送机上装有3台低压,4台中压的带旁路的软启动器,出现重载停机后,软启动就真的很软了,还得用旁路直接启动,脱裤子放屁.

网友Z:
刘志斌同志,我真的无语了

网友AA:
都向飞翔学习 。启动方式不同厂家也不相同 。也就是说不同人写的单片机语言也不一样,功能 也不一样。好东东多来来。

网友AB:
1、在我单位原则上75Kw以下电机、无频繁启动要求的场合下采用直接启动方式;

2、大于75KwDE 电机如果不是频繁启动也不采用软启动,采用星三角形式更具有性价比优势;

3、具备节能潜力或有调速要求的场合,均采用变频器;

4、实际应用中,软启动在启动完成后均切换到旁路,软启动退出运行。个人理解:

1)软启动所谓的“过载”、“缺相”、“过热”等保护没有特点,常规电气即可实现。

2)软启动仅在启动过程中可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减少对机械设备的冲击。

5、个人见解---软启动应该谨慎采用!

网友Y:
对:xyb05 关于

1、在我单位原则上75Kw以下电机、无频繁启动要求的场合下采用直接启动方式;

2、大于75KwDE 电机如果不是频繁启动也不采用软启动,采用星三角形式更具有性价比优势;

3、具备节能潜力或有调速要求的场合,均采用变频器;

4、实际应用中,软启动在启动完成后均切换到旁路,软启动退出运行。个人理解:

1)软启动所谓的“过载”、“缺相”、“过热”等保护没有特点,常规电气即可实现。

2)软启动仅在启动过程中可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减少对机械设备的冲击。

5、个人见解---软启动应该谨慎采用!

内容的回复:很有道理,而且损坏了维修难度还很大.

网友AC:
 电压由零慢慢提升到额定电压,这样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就由过去过载冲击电流不可控制变成为可控制。并且可根据需要调节启动电流的大小。电机启动的全过程都不存在冲击转矩,而是平滑的启动运行。这就是软启动。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不同的电气控制设备,二者都可当做启动设备(前提是变频器稳定工作后在工频下运行),在电动机起动时减小起动电流对电网造成的威压力。当然二者又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软起动器是短时运行方式,电动机起动之后即被切除。变频器是长期运行设备,对电动机始终进行控制。其次变频器可以实现多功能的调整控制方案。同时,二者在价钱上也相差很大。

普传科技武汉办事处,将以更快的响应速度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5巷46号凯乐花园1栋1单元2203室
邮编:430000
电话:027-87716591   15871777568
传真:027-87716591
联系人:孙仁双(经理)
售后服务电话:赵工   027-87716488  15827043803

网友AD(2010-05-27):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电源电压:3kv-35kv 电机容量:200kw-60000kw;软起方式:多种;启动次数:不限;启动时间:不限:可以实现1拖六,没有电机容量限制;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hrbpattern.com/ 高压软起 10年内零启动失败,10年零故障率;如设备原件老化仅仅需要一个电工即可维护。
电话:045182380384 82380385 技术副总工程师 孙向瑞
qq 755523011

网友AE(2011-01-14):
有谁有德力西软启动CDJ1-250的说明

网友AF:
    大力电工制造的Easy-Start E6 和 Easy-Start C5 系列电机软起动器,是我们将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器和模糊控制理论相结合而研发的新型电机软起动装置。它能无阶跃地平稳起动/停止电机,避免因采用直接起动、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等传统起动方式起停电机而引起的机械与电气冲击等问题,能有效地降低起动电流及配电容量要求,避免增容投资。该软起动器操作简便、体积小巧、性能可靠,还具备“电机保护器功能”。经过我们推广,它已经在各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您选择 Easy-Start 系列固态软起动,定能给您带来专业、可靠、精准和便捷。

联系人:陈先生 15971099972

QQ:249202322

联系电话:0710-3340726 3342609

网友C:
1、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波形不再是正弦波;

2、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就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在三相对称绕组产生旋转磁场,产生转矩的;

3、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波形不再是正弦波,恰好破坏了异步电机的启动过程;

4、Y-△降压启动、自偶减压启动、串联水电阻启动等减压不改变正弦波形,启动性能都优于软启动;

5、如果你的电机用了软启动,那么你的电机完全可以用直接启动,而且启动过程比软启动要好很多!!!

网友C:
6、如果你的电机用了软启动,那么你的电机完全可以用直接启动,而且启动过程比软启动要好很多,因为你的电机原来并没有软启动,实际上是全压直接启动的,软启动只不过是个骗局!

网友AG:
3RW3044的软启动器谁修到过,上光指示灯亮,但加启动信号没反应

网友AH:
软启动器只是在启动时改善起到功能,变频器除了稍带实现软起软降外还可以调速、节能、定位等

网友AI:
引用 网友C:

1、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波形不再是正弦波;

2、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就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在三相对称绕组产生旋转磁场,产生转矩的;

3、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波形不再是正弦波,恰好破坏了异步电机的启动过程;

4、Y-△降压启动、自偶减压启动、串联水电阻启动等减压不改变正弦波形,启动性能都优于软启动;

5、如果你的电机用了软启动,那么你的电机完全可以用直接启动,而且启动过程比软启动要好很多!!!

6、如果你的电机用了软启动,那么你的电机完全可以用直接启动,而且启动过程比软启动要好很多,因为你的电机原来并没有软启动,实际上是全压直接启动的,软启动只不过是个骗局!

降压启动真正作用是针对电网,不是针对电机的。由于大电机的启动造成电网的压降,软起动器的作用就在于此针对电网电机启动减少压降作用。一般象泵类的启动不需要精确平稳的启动,只要能启动减少电网的压降,作用就达到了。如果要求启动精确平稳那就用变频器。软起动器工作控制作用,是个限流作用。Y-△降压启动、自偶减压启动、串联水电阻启动等减压启动同样起得也是限流作用,实际作用原理相同的。对于电机启动电流的波形并不影响旋转磁场的产生,因为只要求启动不考虑启动平稳精确性,但是电机启动的电流是得到控制的,所以软起动器启动效果好过其他降压启动电流不受控制降压启动。如果认为软启动器启动方式是个骗局,那你没有真正理解软起动器作用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电机启动电流的波形并不影响旋转磁场的产生,……

1、希望你看看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

2、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在三相对称绕组,才能产生大小不变的旋转磁场;

3、“与波形无关”的话是错误的,是不懂异步电机的基本原理;

网友C:
4、大小不变的旋转磁场,实际就是三个正弦交变磁场的矢量和;

5、如果不是三个对称正弦交变磁场,矢量和就不是大小不变的旋转磁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软起动器工作控制作用,是个限流作用……

1、对于纯电阻负载,例如调光、调温电路,可控硅交流调压是个“限流作用”;

2、对于纯电阻负载,例如调光、调温电路,可控硅交流调压是个“限流作用”,只与电压的平均值有关,与波形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软起动器启动效果好过其他降压启动电流不受控制降压启动。如果认为软启动器启动方式是个骗局,那你没有真正理解软起动器作用原理。

1、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调光、调温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不是调电流,是调什么?

2、如果把它用于异步电机,异步电机的三相绕组的三个交变磁场就不是正弦的,矢量和就不是大小不变的旋转磁场!

3、异步电机是靠旋转磁场产生转矩的,你说说,没有旋转磁场,没有转矩,电机怎么转?

网友C:
4、你为什么不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甘愿受骗呢?

5、降压起动的目的就是降低启动电流,不降低启动电流,降压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H:
软启动器只是在启动时改善起到功能,……

1、异步电机启动的问题是什么?

2、异步电机启动的问题是启动电流大;

3、在启动时要设法把电流降下来。

网友C:
4、所以用Y-△启动、自偶减压启动、串联电阻启动,主要是降低启动时的电压,降低启动电流;

5、Y-△启动、自偶减压启动、串联电阻启动,主要是降低启动时的电压,降低启动电流,但是电流电压还是正弦的,磁场还是旋转的,所以电机可以转起来;

6、而软启动,改变了波形,不是正弦的了,矢量和不是大小不变的旋转磁场了,转矩没有了,怎么转起来?怎么改变启动性能?

网友C:
7、你知道对于异步电机三相对称正弦交流波形是多么重要吗?只有三相对称正弦交流波形的矢量和才是个大小不变的旋转磁场!

网友C:
8、而软启动恰恰是改变波形的,它不能用于异步电机,这才是硬道理!!!

网友AI:
而软启动,改变了波形,不是正弦的了,矢量和不是大小不变的旋转磁场了,转矩没有了,怎么转起来?怎么改变启动性能?

软起动器的使用要求是对电网压降提出的要求,不需要对电机的启动提出苛刻波形要求,软起动器不是调速器,只是个起动器。如果要对输出波形提出如此苛刻要求,变频器能达到要求。一般的电机启动(泵类、鼓风类)不需要如此苛刻,启动只要求能产生工频旋转磁场产生并不需要矢量必须等于零偏置一些又如何呢,作用就是三相可控限流,能起到异步电机启动作用就可。启动要求只改善电网压降。与其他降压启动作用是相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启动要求只改善电网压降。与其他降压启动作用是相同的。

1、“与其他降压启动作用是相同的”,其它降压启动降压、降流,不改变波形,所以启动转矩大,能达到启动的目的;

2、而软启动改变波形,启动没了转矩,转不起来,要转起来还得在接近全压时启动,启动电流大,能达到启动降低电流的目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软起动器的使用要求是对电网压降提出的要求,不需要对电机的启动提出苛刻波形要求,……

1、如果不是三相对称交流电,就不会有大小不变的合成旋转磁场,是电机对电源的基本要求,是转动原理要求的;

2、“电网压降”是启动电流大造成的,软启动的启动电流与直接启动电流一样,怎么满足“对电网压降提出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如果要对输出波形提出如此苛刻要求,变频器能达到要求。……

1、变频器不可能输出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

2、所以设计者采用PWM调频或调宽波,模拟三相正弦交流电以满足异步电机对波形的要求,所谓改变频率、改变电压就是改变模拟的三相正弦交流电的频率、电压;

3、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实际上是几千赫兹,你不明白这个?

网友C:
4、所以变频器输出的电能只有一部分是有用的,一部分被输出电抗器所损耗,或在电机上损耗发热!

网友C:
5、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带孩子玩秋千时,你对孩子使力,这个力就一定对荡秋千起推动的作用吗?

6、你自己想想,你的力一定要和孩子运动的方向一致才行!是不是这个道理?

7、这就好像异步电机对正弦交流电波形的要求一样!

网友AJ:
据我所知软启动器用在高压电动机中比较经济。刘之斌同志,我单位有一水泵,电机额定电压6000V.P1250KW,用的是软启动器启动。是否可以直接启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J:
据我所知软启动器用在高压电动机中比较经济。刘之斌同志,我单位有一水泵,电机额定电压6000V.P1250KW,用的是软启动器启动。是否可以直接启动呢?

当然可以,启动时间短,启动电流小于软启动!

网友AK(2011-05-28):
内置旁路 中文显示 国内体积最小 13853382538  王 工

网友AL:
对:邱广路 关于

那东西比变频器便宜多少?没用过不知到效果怎末样,本人觉得没什么推广意义,还是用变频器较好。

内容的回复:

便宜接近三分之二,无内置旁路接触器的还要便宜一些

网友AM(2011-07-06):
对:jiakaico 关于

内置旁路 中文显示 国内体积最小 13853382538  王 工

内容的回复:
我参与过本软起的设计,性能很好的

网友AN(2011-09-18):
请问软启动器加旁路后还用过载保护吗?

网友AO(2012-09-27):
各专家们,我正急招软启动器、变频器研发工程师,职位要求如下,有相关朋友请推荐,多谢多谢!

1、 电力电子、电气传动、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 3年以上工作经验;
3、 熟悉软启、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原理和硬件结构,了解该类产品的系统特点;
4、 具有较强的强电和弱电路的分析与设计能力,具有丰富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设计及调 试经验;
5、 负责软启、变频器研发的硬件设计与调试,以及与软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的协调配合 工作;
6、 负责编写变频器相关产品硬件部分的技术标准与参数;
7、 有软启、变频器等相关经验者优先; 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我自己组建团队,年薪30-40W。有意向的朋友请加我QQ739840895或发简历到abb.he@jienuoguoji.com

网友AP(2012-12-15):
软起动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陆续向市场推出西普达XPD系列:A型、B型、C型、G型等高性能软起动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个领域,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软起动器行业的精英团队,公司建立了辐射全国的物流及服务网络。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专业化、规模化软起动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公司,我们的所有技术只专注软启动器的革新。西普达软起动器畅销国内、远销东南亚。
今后,公司将致力于经营发展与技术创新,追求全面品质管理与经营革新,培育国际人才与管理人才,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生产世界级的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及工业电子等产品,以确保全球性、全方位的竞争力为发展目标,进一步发展成为在机电工程及自动化与监控系统领域中,具有国际水准的规划、整合与统包能力的专业厂家。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为把无锡卓泰建设成为国际级电动机软起动器主要供应商和工控产品全球制造及应用开发中心而不懈奋斗!

  软起动器简介
  XPD系列B型简介:
  软起动器简介:
  概述及控制功能
  XPD系列B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起动设备。该产品能有效地限制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可广泛应用于风机、水泵、输送类及压缩机等负载,是传统的星/三角转换、自耦降压、磁控降压等降压设备的理想换代产品。
  作用
  ◆ 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 减少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
  ◆ 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 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等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情况,改善工艺;
  ◆ 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更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 可用于频繁起、停的场合 。
  特点
  ◆ 起动方式:根据负载特点选择不同的起动模式及参数设置,可最大程度的使电动机实现最佳的起动效果;三种起动方式:电压斜坡起动——可得到最大的输出扭矩;限流起动——可有效地限制起动电流;点动——可实现试车调试功能。
  ◆ 高技术性能:由于采用了高性能微处理器及强大的软件支持功能使控制电路得以简化。无需对电路参数进行调整。即可获得一致、准确及快速的执行速度;高强度抗干扰功能.
  ◆ 高可靠性:XPD软起动器所有电器元件均经过严格的筛选,其主控板还须经过72小时高温循环试验和振动试验,从而保证了出厂产品的高可靠性;
  ◆ 优化的结构:独特紧凑的模块化结构及上进线下出线的连接方式,非常方便用户的集成、成套;
  ◆ 多重保护功能 XPD软起动器对电动机的起动有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过载、缺相、过热等),可降低集成或成套成本,简化电路。
380v440v660v1140v3300v6kv10kv高中低压西普达电动机软启动器控制柜
WWW.WXWESTPOW.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