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楼主(2008-08-01):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网友A(2008-09-26):
软起动装置按工作频率是否恒定可分为变频软起动和限流(降压)软起动;按电机工作电压等级可分为低压软起动和高(中)压软起动。变频调速装置作为软起动装置是比较理想的,它可以在限制电流的同时保持高的起动转矩,但价格贵是制约其推广应用的主要因;通过串入有限流作用的电力器件实现的软起动,叫做降压或限流软起动,是软起动中的一个主要类别。

网友B(2008-11-23):
上面说的有错误。是起动电压从0上升到设定值,不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