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楼主(2008-08-01):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120s调整。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没有用过,是不是所有软起动器都可以软停车,

网友B:
用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C:
好像是的。用SEW变频器,正在学习中。

网友D:
说的很好啊,用变频器运行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E:
用DRS变频器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