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楼主(2008-08-01):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网友A(2008-09-26):
你知道现在有几个品牌的软启动有内置旁路的吗?

网友B:
西门子的3RW40

网友C:
ABB的PSD系列的有内置旁路接触器。

网友D(2008-11-24):
一般软启动柜都会装旁路接触器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软启动柜都会装旁路接触器的啊!

网友F:
上海九康电气有限公司研发的LZRIJ系列软起动器,独创国内大功率内置旁路技术(国内体积最小)

网友A:
世界体积最小的软启动带内置盘路接触器。了解13699631896闵先生

网友G(2008-12-24):
AB的系列也有内置旁路接触器的

网友H:
一般  都有内置旁路接触器的

网友I(2009-02-13):
ats48 好像没有吧?

网友J(2022-03-22):
如果没有内置旁路接触器也可以自己外加旁路接触器,这种用法以前也很普遍的,主要是为保护软启动器,避免软启长期在主回路运行寿命短,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直运行在主回路的软启动器,不过价格就比较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