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8-08-01):
请问!

如果编码器更换时型号不对,将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原来每圈1000个脉冲,现在1200个/圈.将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永磁电机,则电机可能不转或转动混乱。

如果是异步电机,转速会等比例下降。

网友B:
对于永磁电机,表现是否和编码器是否用于鉴相相关?

网友A:
正是如此,与磁极电角度换算有关,俗称电子换相。

网友C:
还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肯定是与原1000线的有误差。用于计数时一圈就会多计200个脉冲,或是编码器转了一圈而电机实际才转了300度。

网友D:
不同用法表现不同,速度位置反馈  闭环控制不能用,危险。

                              开环速度位置检测则检测数据不准确,但可能不影响电机驱动运行。

网友E:
有点意思

学习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