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清洗机工作原理及常见维修问题

楼主(2008-08-01):
请教超声波清洗机工作原理及常见维修问题!

刚换单位 ,以前没有接触这些东西!

或发我邮箱yjz82@qq.com

楼主:
没人告诉吗?我自己顶起吧,我在网上还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就是通过整动达到清洗产品的目的.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XUELI231DJJ@CHINA.COM.CN

网友B:
通过高频振荡将污物打掉

网友C:
是不是医院洗牙的设备。

网友D:
        超声波清洗原理是由超声波发生器发出的高频振荡信号,通过换能器转换成高频机械振荡而传播到介质,清洗溶剂中超声波在清洗液中疏密相间的向前辐射,使液体流动而产生数以万计的微小气泡,存在于液体中的微小气泡在声场的作用下振动,当声压达到一定值时,气泡迅速增大,然后突然闭合,在气泡闭合时产生冲击波,在其周围产生上千个大气压,破坏不溶性污物而使他们分散于清洗液中,当团体粒子被油污裹着而黏附在 清洗件表面是,油被乳化,固体粒子及脱离,从而达到清洗件净化的目的 .以上是原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是苏州哈金森的吧?

网友E:
接触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