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吊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01):
想在空地上安装一台20T龙门吊,行走距离150米,没有地方可以安装滑触线,也不想竖起电线秆子在空中用滑轮拖着电缆走,还有没有别的方式给龙门吊供电?请大侠门给个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见过龙门吊上好像有一个大转轮,自动收放卷

楼主:
再请问一下,大转轮是如何实现自动收放的?机械?电气?哪里生产?谢谢了!

网友B:
龙门吊的电线是靠差数器来收放电缆的

一般,内部是用强力磁铁做的

我的qq645608187

网友C:
那可以用电缆卷筒阿

网友D:
用电缆卷筒,行走距离150米,电源供给点设在中间,电缆卷筒只需缠饶75米。

网友C:
要得81,82米左右的户外型电缆或扁电缆,卷筒采用中间供电的话。

不过扁电缆偏贵,我们一般采用YCW型的电缆。

网友E:
请问一下,大转轮是如何实现自动收放的?谢谢了!

网友F:
我以前安装过自己制造的自动收放的,只不过需要配重的,效果还可以。

仔细想应该你能想到。

网友D:
磁滞式的电缆卷筒.

网友G:
电缆卷筒又称电缆卷盘或电缆卷线器,以其安装空间小、维护方便、使用可靠及成本低等特点取代滑触线而成为移动传输领域(动力、数据及流体介质)的主流解决方案。

网友G:
电缆卷筒根据驱动形式分为非电动式和电动式两大类;按电缆排列方式分为轴向单排和轴向多排两种;按集电滑环位置分为滑环内装式和滑环外装式两种形式;按卷绕材料分为电缆卷筒和软管卷筒。其中非电动式包括:弹力(TA)式、重锤(ZC)式、磁耦合式(JQC);电动式包括:磁耦合式(JQD)、力矩电机式(KDO)、磁滞式(CZ)和变频控制式(BP)。

网友G:
弹力式电缆卷筒的工作原理与钢卷尺相似,利用蜗卷弹簧为动力来收卷电缆。当电缆被拉出时,收紧蜗卷弹簧而储能,当外力撤消时,弹簧释能,卷筒将自动收卷电缆。安装简单,同步性能好,电缆张力小,但弹簧易疲劳,使用寿命短。适用电缆:截面积35mm2以下的动力电缆和24芯以下的信号电缆;卷绕长度:不超过30m;适用设备:如电磁吸盘、抓斗、电动台车等。

网友G:
重锤式电缆卷线筒是利用重锤被提升而储能的原理,自动卷取电缆的机械装置。当拉出电缆时,带动电缆卷盘旋转,从而带动与电缆卷筒同轴相联的钢丝绳卷筒转动,提升重锤而储存势能。当卷筒需卷取电缆时,重锤下降释放势能,在钢丝绳张力作用下,带动与钢丝绳卷筒同轴相联的电缆卷盘转动,同步卷取电缆。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可靠,安装维护方便。适用电缆:截面积25~50 mm2电缆; 卷绕长度:小于50m;适用设备:特别适用于恶劣工况,如各种钢包车、铁水车、渣盘车等冶金车辆和矿山车辆。

网友G:
永磁耦合器为差速调整机构,向电缆卷盘输出恒定转矩。超出额定转矩时,耦合器打滑。当设备驶向地面电缆锚位时,动力经永磁耦合器驱动卷盘收卷电缆,耦合器向卷盘输出的转矩大小可调,从而保证收缆的线速度与大车运行速度同步。当设备驶离地面电缆锚位时,由于卷筒上的单向离合链轮,动力不能传给电缆卷筒,大车运行时拖拽电缆,使卷盘产生大于系统阻力(放缆磁滞器)的转矩,同步释放出电缆。根据实际工况,可选择选择移动设备传动系统中的行走轮轴(JQC系列)或电动机(JQD系列)为动力输出,   永磁技术用于卷筒传动系统的末级,转速低,无发热现象;电缆张力大小可调,保护电缆,但不宜采用轴向单排,以免出现燥音过大的现象。

网友G:
由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磁滞联轴器组成电缆卷筒的动力调速系统。设备驶向电缆锚位时,电动机通电工作,通过减速机放大力矩后驱动卷盘旋转收卷电缆。此过程中由磁滞驱动器进行差速调整,保证收缆过程与大车运行同步;设备驶离电缆锚位时,电动机通电且相序不变,大车运行时拖拽电缆,使卷盘产生大于磁滞驱动器的磁扭矩,同步释放出电缆。磁滞式电缆卷筒为恒转矩输出,电机必须与主机行走机构同步起动,而主机停止时可根据大车滑行情况,选择对卷筒电机延时断电。如果使用多台磁滞驱动器时必须保证电动机转向一致,并符合订货要求。即:大车行走,卷筒电机通电,无论正车还是反车,卷筒电机相序不变;大车停,卷筒电机延时断电。

网友C:
直接找厂家订货就行了

 ;

网友H:
最好采用电缆卷筒供电,电缆用扁电缆,注意电缆卷筒和大车的同步运行。由于惯性因素,断电时要是卷筒再运行一段距离。

网友I(2008-09-10):
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J:
用 三相电机和磁滞联轴器组成的卷筒不错,

网友J:
还需要单向轴承。

网友J:
我们公司的电缆卷筒用这种,还需要单向轴承。

网友K:
要用磁滞联轴器式电缆卷筒,常州那片有的是卖的!

网友L:
就算你用什么收线器,你从龙们电机到配电柜还是要拖的.动力电好象没有无线的..对了你可以安装一台发电机在龙门吊上,

网友L:
对了你可以安装一台发电机在龙门吊上,

网友M:
咱码头上的自走卸船机(装卸集装箱)都是用电缆供电的,距离有100米.电缆收放盘的动力是用力矩电机带减速器控制的,可向生产厂家购买,自己制造,估计有难度.

网友N:
本人光知道拖链,开眼界了,谢谢。

网友O:
用电缆卷筒 简单方便,可靠度高。

我司生产电缆卷筒配套门机,龙门吊等设备上用。有兴趣联系guliang9112@126.com

网友P:
用恒张力电缆卷筒,不过电缆要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网友Q(2008-10-12):
可以用力矩式电缆卷筒供电,采用中间供电方式,只需要七八十米电缆就够了。调整力矩控制器可以调整拉力的大小,非常方便。

湖南岳阳很多厂家都做,网上一搜就知道。

网友R:
用力矩式电缆卷筒供电,楼上说的办法好

网友S:
安装电缆卷筒拉,港口机械用德多了

网友T:
个人觉得磁滞式的可以,便宜。有钱的话可以整个变频式的也行。磁滞式的用扳手调整力矩,要把电机拆开才行,而变频式的只在软件调整就可以了。本人采用磁滞式的设备一台,电缆老是扭曲,不知什么原因,而用变频式的却没有。

网友U:
有专用的电机,带离合器的!

网友V:
哪位朋友能提供12tx27m轮胎式龙门吊的设计?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和液压转向,最好能有16轮胎的新技术。我们愿意高价采购! 黄先生13701070761

网友W:
我还看到过一种方式,就是码头港机的输电方式,做一路地格,做成拖链式的

网友X(2012-11-28):
有没有卷线器器故障报警系统,就是往锚线 的方向走打车,卷线器不倦线防止电缆线堆积把线压坏的电路,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W:
我还看到过一种方式,就是码头港机的输电方式,做一路地格,做成拖链式的

电缆拖链,克令吊的旋转部分、RTG或大点的造船门机的小车行走部分有用到

网友Y(2013-01-16):
在大车一侧装个自动卷放装置,将电缆从这里引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