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球阀

楼主(2008-08-01):
请教各位,欧凯的气动切断球阀,带两位五通电磁阀,此阀带阀位反馈,现有三根电缆,分别是两根信号电缆,一根电源电缆。而此阀的线圈线在外,防爆盒只有两个孔,要做到防爆连接,该怎样连?

网友A:
你再增加一防爆盒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6芯的凯装电缆再加格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