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线短路的疑问?

楼主(2008-08-01):
假如电线严重短路(上级空开没有跳闸),电线是从上级空开往负载方向发热烧毁,还是从负载方向往上级空开方向发热烧毁?

网友A:
肯定从短路处发热严重呀.

网友B:
电阻较大的地方首先发热  烧毁

楼主: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依据或经验?

网友C:
比如接触点处,因为接触点处存在一定的接触电阻。所以就从那个地方先烧。

网友D:
从负载方向往上级空开方向发热烧毁

网友E:
从短路地方发热烧毁

网友F:
接触点处存在一定的接触电阻。所以就从那个地方先烧

网友G:
从短路点向电源端相当于串联电路,流过的短路电流相同。所以从短路点向上那里的电阻越大发热越严重。

网友H:
     那还用问啊,当然是从电流大的地方开始的啦

网友I:
电阻越大发热越严重!!!!!!!!

网友J:
从短路点开始往上烧毁。

网友K:
我们公司出现过一次

打那种气动钻的打到了主电缆上

3米内的电缆全烧了

电缆沟旁边的草都熏黑了

但是别的电缆没事

楼主:
我碰到一回是负载方向(短路处)往上级空开方向发热烧毁,本人知识有限,不知有没有什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