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01):
前几天买了块台达A系列的5.7的屏,今天给寄到位了,拿过来了,与PLC连接,可是屏上的画面读不了PLC内部的状态,怎么也连不上,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谁知道整个连接过程,请指点下。

网友A:
连线正确? 通讯参数设置看看

QQ 727815050

楼主:
正确,参数也设置了,也不行

网友B:
看看你的屏里面设置的通讯口是COM1 还是COM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