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 问题

楼主(2008-08-01):
各位同仁,在现场遇到了变频器的干扰问题向各位请教了。

现场用的是国产的谱传变频器,当在变频器的内部设定变频器输出即反馈信号时,PLC上显示正确,但当带上负载时,反馈的信号就会降的很多,我用的还是屏蔽电缆,一端接地,不知道哪的毛病,望高手指点一下怎样解决呢。

网友A:
        变频器工作时,作为一个强大的干扰源,其干扰途径一般分为辐射、传导、电磁耦合、二次辐射和边传导边辐射等。根据现场线路铺设分析可以看出,变频器产生的辐射干扰对周围的设备产生强烈的影响,传导干扰使直接驱动的电机产生电磁噪声,使得铜损、铁损大幅增加,同时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对电源输入端所连接的plc和工控机有很大的影响。

解决方法

   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线、输出线与其它线缆分开走线,将变频器的地线从配电室拆除另接到新做的地上,在plc电源输入加装有源滤波器抑制来自电网的谐波及高频干扰,观察设备运行状态,偶尔还会出现电机自动停机现象;分析可能是没有将干扰彻底滤除,在其中1台(同plc同一变压器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加装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在plc电源输入端加装吸收磁环和差模电感,开机空载试运行正常,为避免加载后干扰的增强,在其它3台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装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和滤波磁环。在所有摄像头电源上加装电源滤波器,在所有摄像头视频信号线和视频采集器信号上加装吸收磁环,在监控中心总电源输入加装超级隔离变压器和高性能电源滤波器来预防直接的传导干扰。采用以上措施后,洗煤厂设备正常运转(加载状态下),监视系统显示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