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缩机问题

楼主(2008-08-01):
最近做制冷方面的电气控制,碰到一些问题,望高手不吝赐教,就是关于热继电器设置问题,我的理解是把热继电值设置成压缩机额定电流,但我同事说不行,压缩机是谷轮ZB系列的三相压缩机哦

道。。。

网友:
要大一点吧 起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A:
按额定电流的1。1倍整定~~~~~~~~~~~~

网友B:
比额定电流要大,因为要考虑起动电流。如果有厂家电话,最好和厂家商量一下。

网友C:
散热风扇是和压缩机并着的,1.2倍整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散热风扇是和压缩机并着的,1.2倍整定~

同意

网友E:
1、热继电值设置成压缩机额定电流;

2、热继电器是过载保护,过载保护有延时作用,不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F:
起动电流/1.5-2

网友G:
按照额定电流整定,大了是不行的,很容易烧毁电机,空气压缩机问题很多.

网友G:
baoxfj你不懂就不要乱发言,你那样还不如不要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