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交流伺服电机调整

楼主(2008-08-01):
大家好:我的一台SIEMENS交流伺服电机1FT5072-0AF71-1-Z ,定子绕组烧坏后修复,接上驱动器后,系统加上使能信号就出现飞车现象,且驱动器报警,是该调整里面的霍尔元件位置吗?并且如何调整?
急急急!!!

网友A:
里面的霍尔元件反馈极性没有问题吗

楼主:
只是维修定子绕组,三个霍尔元件都没有动,不知霍尔元件与转子的相对位置对报警是否有影响?

网友B(2009-12-17):
维修电机后定子绕组的相位和以前的不同,调整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