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N系列智能节能照明控制柜

楼主(2008-08-01):
SLC-N系列智能节能照明控制柜

SLC-N系列智能节能照明控制柜是以微处理器技术和现代电力电子先进技术为基础开发的高性能产品,能有效的实现降压及限压功能,能延长灯具的使用寿命,减少维护费用,降低维护人员的工作量,节能效果可达10%-45%*,投资少,见效快。

  SLC-N系列产品性能稳定,可长期安全、可靠运行。具有功率大、体积小,安装调试简便,并易于老系统的改造等优点。

  特性及功能:

  控制:

· 灵活的可编程控制功能。降压限压幅度、开关灯时间任意设定。

· 控制模式有时控、光控、手动控制、上位机远程控制及根据使用地点的经纬度自动控制。

· 软启动、软过渡、软关闭功能,防止过电压及冷启动大电流对灯具的冲击,大幅度减少灯具的损毁率。

· 对钠灯、汞灯等灯具设有可调的全压预热启动时间,灯具能更充分的预热,平稳过渡到正常工作状态。

· 能实现全夜灯及半夜灯控制,且有后半夜再降压调流功能,节能效果更加理想。

· 完善的再起动功能,当负载故障、外部供电故障结束后,能自动重新点燃灯具。

· 控制方式有时控、光控、手动控制、上位机远程控制及根据使用地点的经纬度自动控制(选件)。

· 可编程的检修模式,便于照明系统检修、维护和灯具更换。

· 预留一组受时钟控制的常开接点以实现特殊控制。接点容量为7A/250VAC。

  保护:

· 故障报警自动旁路功能,并奖故障信号上传。

· 应急照明自动切换功能。某些特殊场合,需要不间断照明,当主照明回路出现故障,主照明回路自动切换为直流应急供电系统时,控制器自动检测该变化,并保持照明的不中断。

· 断电数据保护。在系统断电时,所设定的参数不丢失,且时钟仍然可以正常准确运行。

技术指标:

· 工作电压:220V±20% AC, 50Hz/60Hz, 220V±20% DC;

· 额定工作电流(每相的电流): 30A、60A、100A、160A、200A;

· 电压设定范围:170V - 255V;

· 输出电压精度:±15%;

· 定时精度:±1秒;

· 时钟精度:±50ppm;

· 全压预热启动时间:1-9分钟可设定;

· 过载能力:长时间连续过载30%;

· 冷却方式:强制风冷;

· 工作环境:无爆炸性气体及粉尘的场合

· 工作环境温度:-10℃-+55℃(特殊场合需特别声明)

· 贮存环境温度:-55℃-+80℃

· 相对湿度:≤95%

SLC-N系列产品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且得到用户的好评,适用于各类白炽灯、钠灯、汞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等电感式整流器的灯光照明系统。应用场所:城市路灯、高速公路、市政照明工程、楼宇、公共场所、大型广告灯牌等。

我们真诚的期待与广大客户分享我们成功的经验,欢迎来电洽谈节电意向和代理合作事宜!

广州保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87733158-20 传 真:(020)87731538

联系人: 谢 汝 消 手机: 13570203817

E-MAIL: xiaoxiao_boy@126.com 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银燕路166号

网友A:
诚征代理电话:13570203817 联系人:谢汝消 合作电话:020-39388408-820

NE系列智能照明调控装置(节电器)

保瓦博士NE系列照明智能调控装置,是我公司引用了世界最先进的微电子控制技术,结合国内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软硬件二次开发后推出的新一代高科技产品。本产品集电磁技术、智能化控制技术、数据控制技术于一体,在可控和平缓的方式下智能调节,使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的额定值范围之间,实现公共照明系统的工作电流与亮度需求的理想结合,达到节电和优化供电目的,节电率可高达40%,对用电系统的保护作用可使其寿命延长3-4倍。
本产品主要采用进口元器件,且极少运用活动的元器件,通过生产流程中完善的品质控制,保证了极高的产品工作安全性,因而确保为用户单位提供更安全可靠和更优性能的产品服务。 一一NE系列现有两种类型,室内型:安装在室内照明控制柜下端;户外型:可按照用户要求进行安装,放置在不锈钢的机柜里,保护等级IP54。
产品优势:
● 高智能化控制系统: 保瓦博士NE系列照明智能调控装置安装于线路前端,可通过内置的智能控制器或可编程控制器、时间继电器、光敏控制器等,对节电系统的工作曲线进行自动控制,从而轻松调控整条线路上的负载,节电率高达40%。
● 微处理器存储程式:微处理器存储的程序,可以控制设备所有的运行方式,检测节电系统的输出电压、旁路及运行情况,传送校正电压所需要的指令,并通过控制外部信号实现公称电压和节电电压的转换。它还可以通过RS-232或RS-485接口,实现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传送和对系统的监控。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对智能照明调控装置进行人工调控时,可以通过RS232接口实行远程的控制和遥控。
●软启动功能: 允许照明系统在极大负载情况下“慢斜坡式”平稳启动,可以大大延长灯具的使用寿命3-4倍。
● 无触点稳压、恒压功能: 保瓦博士NE系列照明智能调控装置的调压系统对电网的过欠压进行快速自动补偿,为负载提供稳定的正弦波电压。额定电压、节电电压水平以及斜坡式升压和降压都是在约0.1s内瞬间完成,因此,照明设备既不会因突然的电压过低而灭弧,也不会因电压过高而烧毁。这一稳压装置对电网无任何谐波干扰,同时还可以提高特定负载的功率因数,减少无功损耗;其软启动功能、稳压水平及慢斜坡方式的电压下调功能,增加了对照明系统的保护作用。
● 三相独立控制功能:在同一照明系统中,可以混合不同类型的灯具,对于每一相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输入电压调整与节电控制,操作性强,并且可承受三相100%不平衡负载。
● 手动与自动旁路功能 :在出现故障、或过载、或超温时执行旁路,使该相的照明与电源直接接通,从而维持正常照明。
● 天体钟智能化控制(可选型): 通过外置天体钟,并根据当地的经度与纬度及日落日出的规律,对照明系统的开关时间以及节电水平、电压等进行一年四季的自动跟踪调节。-
● 远程控制(可选型): NE系列产品具有可升级的远程无线通讯功能,可通过GPRS系统实现远程全方位控制。
● 超值的投资回报: 保瓦博士 NE 系列路灯节电系统通过对电网过欠压和节能工作的控制,为用户带来 25-40% 的节能效果。同时, 对用电系统的保护作用可使其寿命延长 3-4 倍 ,大大节省了灯具维护、更换费用。电费节省的直接效益与保护光源的间接效益结合起来,可使用户在短期内轻松收回投资成本,并继续创造效益( NE 系列路灯节电系统的设计寿命为 15 年)。
广泛应用于市政道路、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园林、码头、观光景灯、体育广场、游乐场所、广告灯箱等公共照明环境,适用的灯具类型:高压钠灯、低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高压汞灯、荧光灯等各类灯具。
--------------------------------------------------------------------------------
输入电源: 电压 单相 120V 、 220V 、 230V 、 240V
三 相 :208V 、 220V 、 230 、 240V 、 380 、 400V 、 415V+N+Gr
调节范围: +25%/-5% 额定电压 +11%-19% 节能电压 +10%/-25% 节能电压( HPSV )
频 率:48~~63HZ
各相保护 : 每相的单极 U 形断路器
输出电源:电压 180V( 相与中线之间 ) 根据灯具型号的不同可调
推 荐 值:MV 电压 190VAC, MPS 电压 180VAC
谐波畸变: 无
功率因数: 0.5 超前到 0.7 滞后
灯具选择: MV 、 HPSV (通过微型开关)
环境参数:环境温度 -40℃~45℃
环境湿度: 0-95% 无冷凝
运行最高海拔:2400 米
显 示:可视信号 (每相) "MODE" 状态"1 Saving ON" 节能命令1 所选抽头自动旁路 ( 固态 )
声音信号(每相 ): 1 报警、自动旁路(固态)
旁 路: 固态自动旁路、各相独立

欢迎来电洽谈节电意向和代理合作事宜!
公 司:广州保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谢 汝 消 手 机:13570203817
电 话:(020)39388408-820 传 真:(020)39388125
E-MAIL: xiaoxiao_boy@126com 网 址: Http://www.powertechnic.com
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730号天安节能科技园发展大厦606、607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