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箱的插座

楼主(2008-08-01):
请教各位师傅,车间的动力配电柜上按啥样的插座好一点啊?单相电的,用来插个手电钻等等;3或4孔插座,用来插电焊机等等。

以前安装的都是建筑用的墙壁插座,已经能够坏了N次了......

还有10几个工作台,每个上面都有几个的电动角磨机要用,也要按插座啊,什么样的好一点呢?看威浦这个行吗?

http://www.weipu-cn.com/newEbiz1/EbizPortalFG/portal/html/CategoryList.html?ProductExhibitList_Mode=button&CompID=ProductExhibitList&CompName=BasicSearchResult&ProductExhibitList_CurPage=1&ProductExhibitList_NextPage=2&ProductExhibitList_OrderField=&ProductExhibitList_Order=&CategoryID=c373e913f5bee1ea8fee49150a658567&time=1217596918718

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我估计楼上的这位兄弟使用的也是家用型的插座,这些家用型的插座用在工厂中,是很容易坏的。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讲,老板都是买便宜货,贵的不肯出钱买。他宁愿你坏了就换,也不肯一次性换个质量比较好的。或许也和采购有关系。

网友B:
节约成本的另一个角度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C:
梅兰日兰的比较好  可以用用看  不过成本比较高

网友D:
用航空插座就可以了,单相,3或4孔插座都有。

网友E:
我们车间的电钻角磨机什么的都没有插头..都是直接接空开下面的..

网友F:
我们都是装的多用插座或家用的那种面板插...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找一些质量好的装上,省时高效。

网友H:
梅兰日兰,AC30系列导轨安装的插座,具体型号忘记?

网友I:
要从自己的角度着想

出了问题还是自己的麻烦

管他

我就要好的

坏的买回来就扔

网友J:
用工业插座好,

网友K:
用工业插座好.....

网友L:
我们用的是模块化插座

楼主:
也用过模数化插座,把它直接安装在德力西的模数化终端箱子里面,没过几天箱子的盖子就破了,2孔的插座也坏掉了,更可气的是他们就拿电线直接插在里面根,本不用插头啊,好多的角磨机没有插头了,我想最好是插头,插座一起换,配套使用。不过,哪种好呢?

楼主:
航空插座容易坏吧,感觉好像不太方便,工件打磨有很多的铁屑的,防护性要好一点啊

网友M:
引用8楼的

梅兰日兰,AC30系列导轨安装的插座,具体型号忘记?

网友N:
去商店看一下,拿几个来对比一下,看看材料,就好选择啦!

楼主:
梅兰日兰,AC30系列导轨安装的插座,---和德力西的差不多吧!可能质量好一点吧,没用过的......

想试试威浦的

看着还可以,把它安装在PC密封箱里

楼主:
PC密封箱用天逸,然后自己开孔,固定插座,大家看看给个一意见吧.........进口的也有这样的插座,大家用过吗?是不是很贵?

网友O:
用威浦的应该没问题,一个也就十几块钱,性价比还算高!

网友P(2008-09-28):
对:happy-1437 关于

用工业插座好,

内容的回复:就用工业插座,带防护盖.

网友P:
我是威浦电器上海商务部的,相关技术支持,可致电021-53751711,李先生

网友Q:
我用的是模块化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