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气压力表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楼主(2008-08-01):
1、指示针不能回零的调整方法:将压力表盖打开,把指示针取下在零位重新装上即可。(如按此法仍不能恢复正常,可能系指针连接卡轮出轨,发生此类故障只能返厂维修)

2、压力表内漏气:产生此类故障的主要原因是金属膜盒焊接不牢或腐蚀穿孔所致,发生此现象也只能返厂维修。

3、低液柱式压力表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主要表现为显示玻管内的刻度不动,液面上升后不能随气压升降而变动。

产生原因:(1)平衡器上活塞内空气未排尽;(2)因上活塞内液体太少而造成其压力不足,使活塞变形卡住不能正常工作。

排除方法:将平衡器内液体全部倒出,并重新加注液体将上活塞内空气完全排除,使液面与玻管零刻度一致即可。

4、升降式沼气压力表的主要故障是个别压力表因硅胶活塞接缝处理不好,而发生漏气。尽管目前此类故障反映极少,但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自选排除只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