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短路了,为什么还不跳闸

楼主(2008-08-01):
电源的A相火线和零线短路了,为什么开关不跳闸,害得公司电脑烧了二十机台。
电缆线是YJV3*25+1.另外两根电线是BV75平方.线路长150米。实测电流在60A左右。之前A相电压有点底,AB368V,  BC390V, CA375V。
AN240V,BN225V,CN205V.之前怀疑食堂电源线电缆只有AN两根与总电源线同穿一个电箱电板孔,怀疑会会有涡流。因为A相相线会有较大电流,N线应该电流很小,电流会不平衡。
在食堂测试电缆线四根全部通路,在配电房也是。
而且电缆线废弃的两根线会产生感应电压,绿色线对地电压120V,红色线对地电压80V.,绿色对红色30V
而且电缆线废弃的绿色线与红色线对三相电源都有电压。
电缆线怎么好好的全短路在一起了。郁闷啊!
明天怎么写报告啊!
请老师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兄弟,你的短路点在哪里?是在总开关之前还是怎么的?最重要的地方都不说清。废弃的电缆为什么要废弃呢?废弃的电缆到了饭堂那边还有没有接到饭堂的总开关上呢?

网友B:
哎!表达不清。。。。。。。。。。

网友C:
没看懂老兄说的啥意思

其实开关还有个分断能力的问题

网友D:
     不懂你的意思。   表达不清。

1、是已经确定短路点,有烧焦的地方,而空开还没跳?

2、还是说仅仅是在不通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某个点,发现其相间绝缘电阻很低?

网友E:
你说得不清楚,给你两条建议:

1,估计没有短路,一般线路上会接有指示灯回路,指示灯回路电阻很小,(也有些回路接有控制变压器也会造成相间或相线和零线电阻很小)这是正常的。

2,照明三相电压不平衡,你还是去检查零线吧,我确认你的零线悬空了。零线悬空后和你三相负荷是否平衡有直接关系,三相负荷平衡,三相电压会偏差不大,如果有些电器没开就会打破这个动态平衡,会使电气设备越烧越多,非常危险,。。。。赶紧查

网友F: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开关也没有坏,试验也是正常),就是短路了也不跳,等你见多了就不会这么问了,就好象漏电开关有人被电死了也不跳一样

楼主:
五楼的师父:

现在进一步检查结果是这样的;

在食堂这边测量电压;AB线电压380v,BC线电压380v,CA线电压380v;AN相电压0v,BN相电压380V,CN相电压380v。

在配电房这边测量电压一切正常。

在食堂这边电缆线之间测量电阻:蓝绿:0.7欧;蓝黄:0.5欧;蓝红:350欧:红绿:350欧。

在配电房这边测量电缆线电阻:蓝绿2K欧。

因为配电房这边AN电阻大,导致配电房开关不跳闸。但在食堂那边AN是短路的。怎么这段线短路了,还会有两个电阻。

铜的电导率是1.7*10-8电阻应该小得不得了,至少在0一下。

我怀疑这段电缆线是经过其它的东西短路或是对地后短路,地点在食堂附近。

怎么短路的,什么原因短路的,让我想不明白。

请师父指点。

 ;

网友G:
五楼说得对,是零线太细了,三相不平衡,你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E:
1,检查N(零线)和地(开关箱铁壳)的电阻。

2,在你怀疑短路的AN两根线上接上一个40w的白炽灯,如果灯会亮就不要去怀疑短路了。

3,在N线和地线接一只白炽灯,可以在线路按零线分段试验,灯亮就是零线有问题,还得查零线。你现在测得电压有时稳有时不稳,检查总零线是否有退火,接触不良。

网友H:
线路短路后不掉闸,闸坏掉了吧?

楼主:
现在我觉得这个线路就向是在零线上接了一个2K的电阻后又和A相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