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至RS-485RS-422接口的智能转换器

楼主(2008-08-01):
随着计算机在工业的广泛应用,控制局域网络也深入应用到各行各业之中。现行的诸多控制系统,若采用单机控制方式已越来越难以满足设备控制的要求,因为往往我们所控 制的设备只是整个系统的一个基本单元,它既需要外部输入一些必要的信息,同时,也需要向外部输出自身的运行参数和状态。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采用控制网络技术,将众多设备有机地连成一体,以保证整个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目前,在我国应用的现场总线中,RS-485RS-422使用最为普遍。当用户要将基于标准的RS-232接口设备,如PC机,连接至由RS-485RS-422构成的通讯网络时,则必须作RS-232和RS-485RS-422之间的电平转换。传统的做法是在设备内扩展一个通讯适配卡,由通讯适配卡实现电平转换,内部主机再通过并行总线读出或写入数据。显然,这种设计方法存在下列缺点:

· 由于适配卡是基于某一种总线标准扩展的,而不是基于RS-232电平标准,所以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只能一种适配卡适用一种总线(如ISA适配卡不可能插入STD总线或用户自定义的总线),其通用性较差;

· 虽然实现的仅仅是电平转换,但是由于需要考虑与扩展总线的接口和增加一个标准的UART,并且需要占用系统的其它宝贵资源,使硬件和软件变得过于复杂;

· 复杂的硬件设计大大增加了元器件的数目和电路板面,使适配卡的成本过高;

· 由于采用内置插卡方式,使变更通信方式比较麻烦,如将半双工通信方式设置为全双工方式等。另外,维修和测试也比较麻烦;

· 对于现有的基于RS-232的设备,在无法变动系统软件和硬件的情况下,显然适配卡无法将这些设备连成基于RS-485或RS-422通信网络的分布式系统。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同时考虑到RS-232接口的自身特点,我们设计了一种小巧的、无须外部供电的智能收发转换器,实现RS-232和RS-485RS-422之间的电平转换。

网友A(2008-12-01):
研发,生产厂家直销RS232/RS485/RS422转TCP/IP(单口,2口,4口,8口)串口设备服务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嵌入式设备网络模块,智能模拟量/数字量采集器等等!
提供中性产品,量大可以OEM和裸机,支持多种标准通讯协议,并可根据您的特殊需求定做!
欢迎来电咨询,电话:0755-88849800
QQ:191724929 联系人:徐 生

网友B:
通用级壁挂式多功能防雷RS-232/485/422双向转换器
概述:
  目前许多重要的设备仍然使用RS-232接口界面设计,然而,RS-232是一个点对点的界面,限制设备和计算机之间的传输距离只能为15米.为了克服这个限制,许多用户使用RS-232到RS-422/485转换器,将RS-232设备连到工业RS-422或RS-485网络,传输数据时距离超过1.2km.
  YG485P是一款通用级防雷型RS-232/RS-485/RS-422转换器,接口采用自适应技术设计,无需开关设置,既可支持RS-232/RS-485双向转换亦可支持RS-232/RS-422双向转换.其壁挂式外型设计支持DIN-rail标准导轨安装,安装简便.此外MODEL485P在RS-485/422接口处融合了完整的防雷设计,可防护600W的瞬间浪涌.广泛用于考勤、门禁、云台控制、售饭和停车场等室外系统中.

特点:
壁挂式外型设计支持DIN-rail标准导轨安装,安装简便
600W防雷保护,确保设备接口不受浪涌影响
采用"预加重"技术,在115200bps速率时,通信距离长达1800米
采用接口自适应技术,无需开关设置,随意切换RS-485/RS-422接口
采用数据流向自动控制技术,自动判别和控制数据传输方向
自动侦测信号速率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