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有功电表1度=单相有功电表1度吗???????????????????

楼主(2008-08-01):
我想知道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和单相有功电度表。走一度电一样吗????

盼望知道?????????????

网友A:
只能这么说,做的功是一样的。

网友B:
交电费是一样的......................

网友C:
这都是所做的功,当然是一样的了,现在家庭也可以用三相四线了,如果说不一样的话。如果单相电表的一度小于三相四线的一度,那么我就选单相的,反之我就先三相的,这不是要淘汰一种表吗?

网友D:
用磅秤称一斤重的物体和用弹簧秤称相同的物体一样吗?如不考虑计量器具本身的误差应该结果一样!

网友E:
你已3项一度=单相3度吗

网友F:
   按道理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实际却有差别,这是什么道理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G:
确实是一样的,没区别。

网友H:
交电费是一样的...................... 没错

网友I(2008-09-06):
是一样的,不过三相电的电费好像便宜

网友J:
一样的,三相表计量的是三相,单相表计量的是单相,如用三相表计量单相与单相表计量的单相是一样的,如用三块单相表分接A,B,C相计量,数字之和与三相表一样的.只是三块单相表计量比三相表计量准确。

网友K:
绝对是一样的,都是1000瓦小时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一样的,三相表计量的是三相,单相表计量的是单相,如用三相表计量单相与单相表计量的单相是一样的,如用三块单相表分接A,B,C相计量,数字之和与三相表一样的.只是三块单相表计量比三相表计量准确。

网友M:
绝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