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4的电子齿轮比如何设置?

楼主(2008-08-01):
松下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手册上关于电子齿轮的内容说得不详细,我怎么看都看不明白,那位能给我解析一下?

增量试编码器是 2500 P/R    但又说分辨率是 10000  ,到底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指令脉冲?

 料上说的 5线制 就是编码器有5跟信号线引出吗?

帮解释一下资料上的分倍频公式?!

网友A:
料上说的 5线制 就是编码器有5跟信号线引出吗?

正确,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是5根线;有2跟数据线,一个电源,一个地线,一个屏蔽

网友A:
增量试编码器是 2500 P/R 但又说分辨率是 10000 ,到底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指令脉冲?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500没错,默认经过4倍频输出10000也没有错。

到底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指令脉冲,就看你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上位机发脉冲的频率能力不同,要想得到较高转速,可能设置的齿轮比不一样。在实际设置的时候,你记住一点就可以了。把PR48,PR49,PR50设置为0,那么PR4B的数值就是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例如设置成2000,就是2000个脉冲转一圈了。

楼主:
谢谢了,解释得很好,明白了!

网友B:
踏沙行说的完全正确,只要设置PR4B就可以了

网友C:
踏沙行说的精辟。手册上说的还是挺清楚的

网友D:
编码器是2500没错,里面有4倍频电路,就是10000的分辨率了,

网友E(2008-09-11):
对:踏沙行 关于

增量试编码器是 2500 P/R 但又说分辨率是 10000 ,到底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指令脉冲?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500没错,默认经过4倍频输出10000也没有错。

到底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指令脉冲,就看你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上位机发脉冲的频率能力不同,要想得到较高转速,可能设置的齿轮比不一样。在实际设置的时候,你记住一点就可以了。把PR48,PR49,PR50设置为0,那么PR4B的数值就是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例如设置成2000,就是2000个脉冲转一圈了。

内容的回复:

如果2000个脉冲转一圈了,上位机发脉冲的最大频率是1MHZ,是不是如果不考虑电机的额定转速,电机转速最大就能达到500转每秒了?换句话说,是不是通过电子齿轮的设置,可以通过牺牲速度来提高分辨率?还有如果通过设置电子齿轮参数,使每转一圈要40000个脉冲,分辨率真能够从0.036度变为0.009度吗,谢谢

网友F(2009-04-28):
你说的那是脉冲当量吧   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每转一圈要40000个脉冲,其脉冲当量为0.009

网友G(2011-09-19):
请问一下踏沙行PR5能设置为0吗?

我记得PR50最小的参数就是10的哦?

网友H(2011-11-21):
学习了,很好啊,说明书上的公式是很难理解阿。

网友I(2011-12-31):
过来看一下

网友J(2015-11-27):
引用 网友A:
增量试编码器是 2500 P/R 但又说分辨率是 10...

PR50最少只能设定为10,怎么办?

网友K(2017-03-28):
PR5A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增量试编码器是 2500 P...

网友L(2017-06-22):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