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电路可以兼容4-20mA和1-5V的变送输入?

楼主(2008-08-02):
有什么好电路可以兼容4-20mA和1-5V的变送输入?(输出是0-5V,0-10V等电压信号便于进单片机)
注意兼容性,既可以输入4-20mA,又可以输入1-5V,然后输出是0-5V,0-10V等电压信号便于进单片机
在网上找的这个电路可以吗?请大家指导指导.先谢谢啦!
原图如下:

网友A:
发错了,从发。感觉这个图不对。
设 10K电位器左为R1右为R2,放大器-端为Un,放大器+端为Up。根据虚短虚断。

(Uin-Un)/10K=(Un-Uo)/(22K+(0~5K))
(2.7V-Up)/R2=(Up-(-2.7V))/R1
Un-Up。

Uo=K-(22K+(0~5K))/10K*Uin
K=【10K+(22K+(0~5K))】/10K ; ; * ; ; (2.7R1+(-2.7)R2)/(R1+R2)
电位器调整后K为常数。
Uo=K-(22~27K)/10*Uin

不能满足“1-5V的变送输入输出是0-5V,0-10V”的要求。

楼主:
这个图的原始图可以比照,下面准备作模块所以有引脚编号,请大家指导指导.先谢谢啦!

楼主:
RCV420----这个IC现已停产(不知何因),我只能作个替代RCV420的模块.

 ;

 ;

楼主:
急呀!请大家指导指导吧,谁还有好图发上来!

也许现在懂模电的人太少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88年,要是能设计个模拟变送器电路的话,不是个候选院士呢,也该是个教授呢,

1998年,要是能设计个智能变送器电路的话,不是个顶级教授呢,也该是个充数教授呢,

2008年,变送器已经站街小姐化或者养猪场化了,不是懂模电的人少了,是懂得人全去弄复杂玩意吃大菜了

所以你才寂寞,,,,,,鉴定完毕,呵呵呵呵,,,,,,

不怕满汉全席噎死你!

网友C:
现在懂模电的人太少啦吧!电工的都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