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楼主(2008-08-02):
    vf0c的松下变频器与FPX-C14T 用pwm来简单控制其变频器频率,有哪位师傅用个,在这里请教了,谢谢!

我现在不知道改怎样设置频率,用哪一个DT 做设定,PLC 的P173 PWMH 不会用,在此请教各位师傅了,TKS!!

网友A:
只要是不用特殊寄存器,其他的都是可以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 你用F173指令 变频器里面的外控设置成有 .PWM选成有

网友B:
把变频跟PWM有关的3个主要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有问题加我QQ304849185

楼主(2008-10-28):
我QQ上不了,可以电话联络你吗?我发在你的消息里了,请查看,谢谢!

网友C:
呵呵;VF0系列可以直接接收PWM信号转换成对应的频率;

楼主:
?????? 比如说设置50 HZ --0 HZ,在程序上该怎样做呢?有师傅告诉我说用时间来控制,不用那个特殊指令PWM,这样还好些,我很是糊涂,不之怎样搞?y输出要设为高速控制不呢?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