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 触摸屏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2):
WEINVIEW 触摸屏的节能灯关闭后,不碰触摸板,通过PLC能把它打亮吗? 谢谢指点!!

网友A:
我只知道信捷的可以.我用过.威伦的没搞过.想也可以的

楼主:
我想也是可以的,就是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最好是有用过这个功能的人  给我提示下, 万分感谢!应该是去触发它内部特殊继电器了!

网友B:
使用”PLC控制”的背光灯控制即可

网友C:
没有弄过,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MT8000TX XMT8000TX
积分:10
帖子:11注册时间:2008-6-13 11:46:47 4楼 回复时间:2008-8-2 10:57:17 使用”PLC控制”的背光灯控制即可

请问MT500系列 有这个功能吗?  有的话 具体是哪里继电器。或者是怎么设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