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问题按键的设置

楼主(2008-08-02):
我想问下现在想用一个键来达到置位一个点同时复位另一个点,该怎么弄?难道非要用宏?有没有一个键就有这样功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人机界面?

楼主:
当然是台达,呵呵 现在正在学习,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宏来做,不过要用复状态也可以做,比如$0作为复状态按钮,值用lsb形式,那样$0。0和$0。1的值就是一个置位一个复位过程。

楼主:
哦,我明白了,这样看来用复状态确实可以,我试试先

网友C:
触摸屏不会遇到按键不够用的问题吧

网友D:
用宏指令写也是很简单的

楼主:
不是键不够用,就是想用一个键来达到互锁的目的。用宏也行我试过了。

网友E(2008-09-07):
正在学习中,希望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