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程序上传时出现报警:(2000)向编程设备上载该组态时出错

楼主(2008-08-02):
     程序上传时出现报警,信息如下:(2000)Error while uploading the configuration to the programming device(PG) Do you want to continue?向编程设备上载该组态时出错,但块复制没有问题。整个站上载时就会出问题

      上载到一半出错的,电脑和编程线都没有问题,别的PLC都能整个站正常下载。

  我用的是5512卡,西门子专用的编程线,187.5k,把MPI改成aut、profibus等都是这样

  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对了,这个PLC上还连有一个温度控制器(profibus接口),以及DP/DP连接器,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温控器组态信息有关

网友A:
那报错的这次是上传的整个站点呢,还是硬件组态呢,建议先更新硬件后再上传...

楼主:
是整个站点

楼主:
我用的是S7V5.4版,我怀疑是和那个温度控制器有关

网友B:
应该是电脑和编程线或者plc的数据口的问题

网友C:
是电脑和编程线或者plc的数据口的问题

网友D(2011-07-25):
我昨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E:
看网络组态温度控制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F(2011-09-26):
STEP 7版本升级后可以解决

网友G:
同意千山,把硬件上传后,不行直接在线把程序拷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