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 Logo DM8 230R 逻辑控制模块故障!急!急!急!

楼主(2008-08-02):
我们小区这里是应用西门子 Logo DM8 230R 逻辑控制模块+ ABB ACS510变频器来控制三台21KW的电机给小区恒压供水,前几天是由于配电柜出了一个问题,导至这抽水系统停电了,重新供电后怛压供水系统能启动,也能正常给小区供水,但是运行3到5个小时后就会自动停止,断开西门子 Logo DM8 230R 逻辑控制模块电源,再重新合上西门子 Logo DM8 230R 逻辑控制模块的电源后怛压供水系统又恢复正常,抽水机又转了,到了一定压力时停止,降到一定压力时又运转,可是这样运行3到5个小时后又会停止,又得重复以上动作.

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西门子 Logo DM8 230R 逻辑控制模块出现了问题吧,是不是程序出现故障了呀,不是以断电保持数据功能吗?请大家帮帮忙,谢谢!!!!!急急急!!!!!!!!!!!!!!!!

楼主:
我的QQ是10715767,如果在深圳会维护的请与我联系!

网友A(2008-09-03):
对:xiruxin 关于

我的QQ是10715767,如果在深圳会维护的请与我联系!

首先你要说清楚配电柜出了什么问题导致抽水系统停电?再则检查logo程序,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把程序删掉重新输入一个新的程序,问题马上ok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程序问题,因为使用时间继电器累积时间误差引起!。。。。。。。

网友C(2008-10-03):
建议:重新输入程序,还是不能解决就换个logo

网友D(2008-11-05):
1程序里加了定时电路,清除它

2 程序里没问题的话换个LOGO就OK了

网友E:
首先你要说清楚配电柜出了什么问题导致抽水系统停电?再则检查logo程序,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把程序删掉重新输入一个新的程序,问题马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