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变频节能

楼主(2008-08-02):
风机变频选型时是否要提高一档?还有风机做闭环控制时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只有自己走过弯路了,才知道正道怎么走

网友B:
  可以提高一个档次,

网友C: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钱提高两个档次都可以,没钱电机、变频功率大,也能用。

网友D:
我认为变频做风机的闭环,最好在仪表环节里做,不要在变频里做

网友E:
可以提高一档。最好选用风机专用变频器。

网友F:
风机专用型变频器可以选用西门子变频器430系列的。并且我有非常非常好的价格。QQ:50454359    13424446761

网友G(2008-09-16):
闭环控制主要考虑你的工艺需要

网友H:
设置联锁保护,在风门没有打开之前,不允许开风机。切记,会损坏罗茨风机的。

网友I(2008-12-11):
风机何需提高一个档次啊,百分之九十九是用不着的。

网友I:
深水泵这样的特殊泵可能要,另外

网友J:
应提高一到二个档次,风机类设备属于重载负荷,所选变频器要适应工况环境

网友K:
四楼说的很对.最好在仪表环节里做,不要在变频里做.装个调节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