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音箱问题。

楼主(2008-08-02):
我有一套音箱,三个输出(低音,左右声道),其中有一个R声道输出非常小,要把音箱放耳边才可以听到声音。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可能是音箱的功放坏了,也有可能是你的电脑里面没有调节R声道,令他声音太小了。还有就是音频线接头有氧化,产生接触电阻。

网友B:
检查R声道电路,应该是那路功放坏了!!!!!!!!

网友C:
音模线圈与铁心之间有氧化晨,音模振动间隙太小了

网友D:
打开音响看下啊,应该很简单啊

楼主:
仍有声音输出,但声音很小。排除音箱问题,根源应在功放,但不知什么元件会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E:
也可能是R声道的电位器坏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
把接两个音响的线互换一下可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G: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1、喇叭有问题,调换一下喇叭就可以试出来。2、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3、电位器接触不良。4、功放板的问题

网友H:
只能是功放板问题,只是想知道功放板上的什么元件会导致其声音小。

网友I:
        十之八九是 那一路的功放坏了。

网友J:
旦 X付旦
积分:938
帖子:130注册时间:2006-11-7 21:58:00 8楼 回复时间:2008-8-2 21:01:53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1、喇叭有问题,调换一下喇叭就可以试出来。2、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3、电位器接触不良。4、功放板的问题

网友K:
1、喇叭有问题,调换一下喇叭就可以试出来。2、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3、电位器接触不良。4、功放板的问题 ,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喇叭有问题,调换一下喇叭就可以试出来。2、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3、电位器接触不良。4、功放板的问题 ,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吗?

第一个已经排除;第二个也检查了没问题。第三个,音量电位器只有一个,另一个声道输出正常,说明电位器没问题。

就是第四个问题,但不知哪个元件会让它声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