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用电工给图软件

楼主(2008-08-02):
各位大师你们好,请问你们都觉得自己在用那个牌子的绘图软件好?那个容易使用又实在?

网友A:
AUTO CAD最好

次之是PROTEL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我使用AUTOCAD,因为画的图都不会太复杂,而且还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软件画。PROTEL我觉得比较麻烦。而且还不太好用,也可能与我用惯了CAD有关。

网友A:
偶一般都使用CAD,简单实用,设计电路板时采用PROTEL

网友C:
我都不会用    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UTO CAD最好

次之是PROTEL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我是一个都不会用呀.

网友F:
AUTO CAD电气版最合适!

网友G:
AUTO CAD最好,是万能的,并且非常好学。

网友H:
AUTO CAD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