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些SCADA软件支持UNIX系统?

楼主(2008-08-02):
谁知道哪些SCADA软件支持UNIX系统?

网友A:
一般只有大型的软件才用到UNIX平台

如电力上的南瑞,南自,四方等,都有自已的UNIX平台

楼主:
我想用的就是在大型项目上,站场比较多,几百乃至上千。除了电力,不知还有没有别家的?

有没有成熟的软件,仅希望提供软件,而不需要软件厂商实施。

网友B:
还没有怎么听过

网友C:
这类软件不需要软件厂商实施的不多吧

楼主:
的确如“one star” 所说,所以比较头疼,这类都是他们私有

网友D:
可以用力控的PSPACE,可以跨平台,不光支持WINDOWS,还支持UNIX

力控是国内资深软件厂商了,经得起考验,而且提倡用户自力使用,力控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如培训等,如有兴趣可EMAIL我luplato@163.com

网友A:
不错的东东,是用LINUX平台还是UNIX平台?

网友E:
如小虫儿、one star所说,这类项目说是不需要厂商实施是不太现实的,毕竟系统太复杂,不是拿来就用那么简单。
力控做的这几个项目也都是花了很大心血的。

力控pSpace实时数据库的技术优势

多平台支持能力
Unix/Linux/Windows,任您选择。pSpace从核心到外围,从底层到上层,都采用了稳定而高效的跨平台开发环境,整个系统可在Unix/Linux/Windows环境下运行和操作,而且在各个平台的操作及使用完全一样,彻底消除因操作系统限制所带来的不便。

32位/64位操作系统支持能力
pSpace针对32位/64位操作系统推出了pSpace32位版本和pSpace64位版本,可充分满足用户对计算性能的不同需求。

强大的系统性能
pSpace完全按照大型企业应用设计,具有超强的系统性能。下表为运行系统的指标参数,当系统运行在额定指标内,运行负荷可稳定在30%以下。

指标        参数

时间标签精度    1ms
单台服务器容量   126,000点
读数据吞吐量    300,000点/秒
写数据吞吐量    300,000点/秒
混合读/写数据吞吐量 300,000点/秒
并发访问客户端数量 1000

高效的历史数据二次压缩技术
pSpace采用高效的二次压缩技术(一次逻辑压缩,二次物理压缩),针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去除冗余信息,保留有效信息,可有效的节省存储空间,数据压缩率可高达40:1,提高查询效率,快速恢复原始信息。

灵活的分布式系统架构
pSpace分布式的采集、存储和应用完全打消用户对于系统扩展及升级的忧虑,而且分布式的特点让系统维护变得更加方便灵活。

支持超大规模应用的全程统一数据库
对于点数多达百万级的超大规模企业应用,pSpace支持由任意多个数据库服务器级联构建的超大规模数据库系统。而各个数据库结点对于用户是透明的,用户访问时好像只有一个数据库,即全程统一数据库。

基于ACE架构的网络通讯协议
pSpace采用先进的ACE网络架构,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高效的应用协议,使得pSpace面对各种网络环境都可从容面对。

丰富的数据采集接口
pSpace提供丰富的数据采集接口(各种大中型DCS、PLC、RTU、FCS、OPC、HMI/SCADA、手工录入、ODBC接口、网络隔离接口等),多达1500种。
同时力控科技拥有一支专业的接口开发队伍,20多位接口开发工程师随时为您定制新的采集接口。

高性能图形监控客户端eForceCon
除了可采用传统力控组态软件ForceControl作为pSpace的客户端外,重新开发的图形监控客户端eForceCon可最大发挥pSpace特性。

全面的数据类型支持能力
pSpace能够采集并存储各种数据类型,包括:浮点型、整型、布尔型、字符串,以及“任意”类型。

灵活实用的结点树对象管理
pSpace数据库支持对标签点等数据对象按照结点树进行管理,可无限划分层次。改变了传统实时数据库标签点的平面管理或有限层次的管理方式,使企业用户可按照工厂的运行情况建模,数据管理更加方便、直观、高效。

复合点类型
pSpace在基本点类型的基础上提供复合点类型概念,便于实现行业应用、高级应用。pSpace的复合点类型可灵活扩展,并提供点类型模板功能。

系统自诊断、自恢复能力
pSpace提供完善的机制对系统进行诊断、对模块进行监视、对系统文件或数据文件进行有效性检测,能将各种异常情况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广泛的、标准的开放性
Base-API、COM-SDK、OPC Server、OLE DB、ODBC、.Net API、Java API等数据访问方式让用户自定义程序访问pSpace数据轻而易举,信手拈来。

多级冗余机制
pSpace支持多服务器、双接口机、双网、双通道等多种冗余技术,高度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更好地保护您的数据。

pSpace高级应用功能技术优势
pSpace为企业用户提供功能丰富的应用模块,如:质量管理、过程管理、性能分析、状态监测、工序调度、批次管理、班组考核等等。通过这些应用模块结合用户的经验,可以极大地提供生产过程的作业效率和作业性能。

pSpace安全控制技术优势
通讯加密机制,保证数据在网络中安全传输而不会被截获。
数据库安全认证访问机制,杜绝非法用户的访问或恶意用户的攻击。
数据单向传输服务,结合网络隔离设备,保证底层系统安全可靠。

pSpace系统集成技术优势
多平台支持,模块化结构设计,完全根据系统需求选择功能和平台。
方便与第三方冗余软件无缝结合,构建冗余系统。
提供第三方组件开发模板,方便用户开发功能和pSpace系统的整合。
强大的二次计算能力,将需要用户开发完成的功能转移到数据库来实现。
灵活的WEB发布选择,便于与用户的信息系统整合。

pSpace 部分应用业绩

石油、天然气:
1、重庆鼎发燃气调度系统
2、重庆川西北气田调度系统
3、胜利油田信息中心生产综合实时管理系统
4、包头城市燃气调度系统
5、内蒙古苏里格气田实时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6、大庆天然气公司综合生产管理系统
7、胜利油田集输公司生产调度系统

石化、化工:
1、中国石化集团上海石化公司计量管理系统
2、燕山石化公司化学品事业部生产管理系统
3、鲁皖成品油管线生产实时调度管理系统
4、洛-郑-驻成品油管线生产实时调度管理系统
5、陕西宝钛化工公司实时生产管理系统

电力:
1、内蒙古苏里格电厂SIS系统
2、大唐发电集团七个火力发电厂脱硫装置集中监控系统
3、北京供电局电力设备诊断管理系统
4、汕头南澳岛风力发电场中央监控系统
5、内蒙古二连浩特风力发电场中央监控系统
6、天津市6个火力发电厂节能减排集中监控系统

冶金:
1、金川有色金属集团生产综合实时管理系统
2、唐山钢铁集团动力厂生产综合实时管理系统

高校:
1、江苏化工学院实验室系统
2、东南大学某仿真系统

市政:
1、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状态实时诊断系统
2、中国人民银行北京总部信息化综合设备管理系统

国防:
1、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某航天设备运行管理系统

网友B:
力控还是比较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