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互换问题

楼主(2008-08-02):
原来用2K的电位器,坏了.找不到同规格的,换了10K的.一样用.

不是我原来想的只在2K范围内有效,在2-10K内一样有效.

为什么?

是不是变频器有自动检测装置,能区分不同的规格?

网友A:
看来你不知道电位器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变频器电压调速的原理。

网友B:
电位器是起分压作用,所以2-5K的都能用,只是小于1K的不能用,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起分压作用,所以2-5K的都能用,只是小于1K的不能用,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说明.

网友D:
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E:
你注意到阻抗匹配问题了吗?阻抗偏差太大,设备暂时能用,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将减弱,安全性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