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组成的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8-08-02):
现有台安n2 3.7kw变频器一台   因进水  开关电源 烧坏 上面的几个瓷片电容不知是多大的   c235  c233   c229

有哪位高手知道?  指教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我可以帮你查到!!!!!!!!!!!!!!!!!!!!!!!!!!!!!

网友A:
找台机器 拆掉,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我只有一台 那就麻烦你了  谢谢!!!!!!!!!!!!

网友B:
找份3844的数据手册看看,可以参考其应用电路推断!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找台好的变频器把开关电源测绘出来作为以后参考资料

楼主: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C235----561

C233---104

C229---104

楼主:
c232 c235 c230  知道吗、?

网友D:
C232--472

C235--561

C230--104

楼主:
精良兄   为什么换上这些电容以后变压器会哧哧的响呢?       负载没有短路    输出电压和 直流母线电压 成正比例关系变化~! 找不到毛病  ~!!!

网友D:
电解电容换了吗?

网友E:
反馈回路可能有问题,振荡电容换错会引起开关频率变高或变低,开关频率太高,变压器会发热,甚至会烧坏。

楼主:
对:精良 关于

电解电容换了吗?

内容的回复:小的贴片

网友D:
把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换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谢谢了  精良兄

网友D:
还没搞好吗?

等你的回音

楼主:
ok了~!  电感的问题   欢迎大家进qq变频维修群68422204  讨论~!!!

网友F(2010-08-12):
我有一台台安的维修,电压过高,TL431,2561 全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那位老兄指点一下啊,我是换了变压器,同型号拆过来的,原来是没有显示的,现在换了变压器之后是电压很高,PC923的78脚,40V了,我靠,想吓死我,对了,半人半路出家的,有人能指教一下吗?变频器是单相一点五的,220

网友D:
把5V回路上的电解电容换了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