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LOGO!

楼主(2008-08-02):
请教各位大侠,什么是SIEMENS LOGO!

网友A:
可编程逻辑编程器。你就认为是小型的PLC即可。比PLC功能少一点。

网友B:
只有逻辑/定时器/计时器运算,没有计算功能,没有PID功能,

用于电气小规模控制;现在很少再用它了,因为小型PLC的价格比LOGO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