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系列不带载启动报OC1,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CHF系列不带载启动报OC1,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类问题产生的可能性有两个方面:

1、机器自身有问题

2、外部线路或设备有问题

楼主可以先将变频器输出线脱开,然后再启动变频器并测试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一般情况下,如果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一直是平衡的,说明变频器本身无问题。

在确认变频器有无问题后,在确认外围设备时需要注意线路上的电缆是否有对地、相间短路现象,电机是否有短路现象。一般用电压摇表就可以测试外围设备的耐压情况。

另外,也可以采用变频器对调的方式测试一下。

楼主:
感谢清心。我说的不带载启动是指不接电机。

楼主:
是逆变模块坏,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