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如何用s7-200控制伺服电机,实现对位置的控制

楼主(2008-08-02):
小弟刚接触PLC,现需要用s7-200控制伺服电机,实现对位置的控制,希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发给我相关的程序!谢谢!

小弟邮箱:zhaolong8646@126.com

网友A:
S7-200有高速脉冲输出,可以对该输出进行脉冲频率和数量控制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和转角进行控制。而且还需要步进电机驱动器。

至于“侍服电机”似乎需要专门的侍服电机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