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04L文本显示器与电脑通迅不了

楼主(2008-08-02):
MD204L文本显示器按照说明书上的通迅连接而无法通迅,请帮助看

MD204L(9PIN 母头)   计算机(9PIN母头)

RXD2            3 TXD
TXD 3           2 RXD
RTS 7           7 CTS
GND 5           5 GND

楼主:
我按照说明书上制作的接线图还是无法通迅.

网友A:
204的生产厂家有很多

注意软件

串口直接连接应该没什么特殊的

QQ  380311035

网友B:
呵呵;

MD204的现在国内至少有10多家在生产;端口定义可能有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你得看看你的牌子是什么牌子的!!!!直接找厂家服务电话!!!

网友D(2018-03-17):
我刚做了一条线,能用。你的线序错了。

两个DB9母头

2接3     3接2    5接5    7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