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坏通道(求助)

楼主(2008-08-02):
假若西门子PLC某个输入或输出模块某一通道坏了,如有备用通道的话,请问该如何更换坏通道?(在线更换或离线更换)

本人很想学好PLC,请教各位大虾.将非常感谢!

tyh22@126.com

网友A:
在PLC程序中把坏掉的输入或输出通道点换成备用的,重新上传程序就行了。

网友B:
还要注意模拟量的量程卡的设置是否一致,更新后,重新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好断电恢复。。。。。。

网友D:
换一个通道之后要重新下载程序的,或者直接换模块

网友E:
在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更换到预留的点!将程序里相应的点更改为新的点!

网友F:
如果要在线更换,要使用PLC处于容错状态,

网友G:
直接换就行,不影响程序

网友:
最好是断电换吧,出了问题总不好吧

网友H:
断电了再换 最安全,要是出什么问题了 你们老板可不高兴了

网友I(2008-11-25):
那位老师能说具体点,我一点不懂plc,举个例子行吗,比如:原来的通道线圈Y0001坏了,想换到备用的通道Y0004上面,谢谢教一下!

网友J:
执行软元件替换指令,用Y004全部替换Y001。

网友K:
只能改相应程序了

网友L:
先下载程序,将程序中OUT   Y0001指令后加一句OUT   Y0004后,再将程序上传即可完成操作,但是,别忘了将PLC的Y0001的输出线接至Y0004上就成

网友M:
应该更改PLC中的模拟量程序的I/O地址,然后在端子上把线改到相应的位置即可。

网友N:
在程序中找到坏点地址,用s7中寻找.更换功能更改程序地址,再上传程序